4代I7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1 正常吗?

楼主(2017-04-26):
笔记本拿来大电流,拆开一看管子烧了,这个管子是CPU供电上下管集成到一起了的。烧了2个管子,装上cpu测试供电电感阻值为3,万用表本身误差为2也就是说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1。不知道正不正常?是管子烧了把CPU一起烧坏了还是本来就是正常的?遇到的朋友告诉一下。

网友A:
阻值1欧是正常的  但是CPU坏了 也是1欧 所有单凭阻值是不能完全判断CPU的好坏  应为我自己亲自尝试过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像是K610D的主板.这应该是挂了,拆下CPU量CPU底下的电容也是这样就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K610D的主板.这应该是挂了,拆下CPU量CPU底下的电容也是这样就是挂了

CPU上面的电容很多为1  针脚中心的电容为1的也有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1欧是正常的  但是CPU坏了 也是1欧 所有单凭阻值是不能完全判断CPU的好坏  应为我自己亲自尝试过了  希 ...

只有试一下了,假设肯定为1是短路的话就不定芯片了撒。没芯片麻烦啊

网友:
上管烧了,U一般都挂了。

网友:
这个u不一定烧了 最好还是订个管子回来试下

网友:
CPU的对地值只要不为0就不是短路,显卡也是的,

网友:
阻值为1基本就是cpu挂了

网友:
cpu阻值是1,也太低了,感觉不正常!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也有  实在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一个cpu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