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A1502进水键盘失灵维修

楼主(2017-04-26):
客户说键盘不灵,以为键盘坏了,拆机查到键盘扣子下面进水腐蚀,清理查了一路没有阻值,原来是焊点直接被水腐蚀没了,直接从背面飞线,阻值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这是个山寨键盘吧连最起码绿油都没刷

网友A:
键盘好拆吗,是一体的吗

网友:
      哈哈哈    差不多也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修键盘 要用导电银漆 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好拆吗,是一体的吗

我都没拆键盘直接干的主板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放大镜的,这么清晰的,求 推荐

网友:
这个显微拍照不错啊

网友:
哇塞,原来还可以这样啊。我都是直接换键盘啊

网友:
你这是修的键盘吧,要换我的话就直接换键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