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芯片打磨机

楼主(2017-04-26):
霍尔无刷直流电动机,前后双轴承,高精度,可调速,正反转直流无刷电机,某宝买配件自己改装制作附图。。。

网友:
明天接着搞。。。。夹头没到,明天再发图

网友:
搞好了  用热缩管 把线一起包起来 扎带扎 下  不然乱七八糟的  不美观 影响使用者心情

网友:
是的还没弄完,配件没到齐,急了点

网友:
这样做只是简单进行调速这会有一个弊端当低转速情况下电机力矩会急速下降

网友:
很厉害,都可以制造电器了!

网友A:
楼主那个白色方块是不是电动车的控制器?

网友:
电动车上的东西吗,改的漂亮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那个不是电动车的控制器吗

网友B:
楼主你是用手拿着打磨还是组装一个由步进电机组成的支架?有X轴,Y轴,Z轴移动?那就是一台自动雕刻机。那你只有一个机头,不相当于捡到个鼠标垫,要再配个电脑才能用上一样的概念?

网友:
还芯片打磨啊!那个砂纸手动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白色方块是不是电动车的控制器?

是的。直流无刷控制器带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用手拿着打磨还是组装一个由步进电机组成的支架?有X轴,Y轴,Z轴移动?那就是一台自动雕刻机。那 ...

不搞雕刻机,就是用来打磨字库芯片的,更换芯片用。

网友:
真是高手啊 主要打磨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安静稳定,打磨效果很好

把芯片打磨了做什么呢?想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芯片打磨了做什么呢?想不懂

有用处,用处大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直流无刷控制器带霍尔

楼主好强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用处,用处大着。。。。。。。

不怕把板子磨到吗。看起来好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用处,用处大着。。。。。。。

防止别人看到芯片型号?还是解密呢?真心不明白

网友B:
楼主意思是把芯片直接打磨掉,省得用风枪拆焊了,这样不用加热比较安全。我说的对吧。这样的话你的打磨头要用金刚砂磨头。就是雕玉的那种,这种磨头打磨不跳动,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是把芯片直接打磨掉,省得用风枪拆焊了,这样不用加热比较安全。我说的对吧。这样的话你的打磨头要 ...

对,,主要是手机扩容用,更换字库芯片,特别是封胶的芯片,这个工具就排上用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怕把板子磨到吗。看起来好危险

要多练习手工,孰能生巧。。。

网友F:
已加分,之前也一直想自制一个打磨机干字库的
希望楼主发一个详细的淘宝清单给我,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已加分,之前也一直想自制一个打磨机干字库的
希望楼主发一个详细的淘宝清单给我,感谢!

既然如此,你买台成品的牙机,或者吊磨机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既然如此,你买台成品的牙机,或者吊磨机就可以

吊磨机打磨产生的的震动会不会影响到其他芯片与主板的接触,以及打磨出来的小碎片会不会导致短路

这两个问题楼主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吊磨机打磨产生的的震动会不会影响到其他芯片与主板的接触,以及打磨出来的小碎片会不会导致短路

这两 ...

选用金刚砂磨头,这样打磨出来的是很细的碎屑,如同尘埃。嘴巴一吹就飞走了。吊磨机的精度不太高,但便宜。要高精度打磨可以用牙机,就是贵一点。牙机转速可达3万转,而且主轴精度很高,不跳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用金刚砂磨头,这样打磨出来的是很细的碎屑,如同尘埃。嘴巴一吹就飞走了。吊磨机的精度不太高,但便宜 ...

多谢指点,我在淘宝买了一个销量最大的牙机,买来练练看,能行就用它打磨字库扩容

网友:
把线束规整一下,电流表找个合适的位置,

网友:
貌似很不错啊

网友:
就是不知道真的用来打磨手机主板芯片的时候有用没有。

网友:
看着很厉害的样子,如果只是打磨一两个芯片用细砂纸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我都用来除手机胶 用这个

网友:
LZ帮我打磨个女票

网友:
有看拿台式机硬盘改的。

网友:
芯片为什么需要打磨呢,不上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主要是手机扩容用,更换字库芯片,特别是封胶的芯片,这个工具就排上用场了

用这个工具去扩容,估计操作的时候会心惊肉跳啊。。。。手千万不能抖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这个都有 行厉害啊 牛B

网友:
准备搞打磨芯片卖家是吧?

网友:
老哥这玩意干啥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