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7-04-26):
同行拿过来三块华硕M5A97 rev 1.02主板,一块复位不跑码,一块跑80,最后一块也就是最难修的无CPU供电,为什么说难修呢,只有修过了你才体会得到。
第一块主板,上电测各路供电,发现供电正常,跟第二块跑80主板调换BIOS后还是不跑码,心想还是先修跑码的吧,拿过第二块上U上内存上电,居然跑过了,上显卡亮机,原来是BIOS信息坏了,现在装的是第一块不跑码主板的BIOS。啥也不说,继续修第一块,这都是同行压箱底的板子,从不轻易出世,所以主板很容易掉件、断线、空焊、甚至断层,先易后难、有啥仗啥,拿出PCI带灯测试卡测南桥,基本正常,拿出AM3带灯测试座测北桥,发现有颗灯不亮,顺着线路往下跑,发现CPU与北桥之间断线,断线处正好是散热器卡子孔旁边,这个板子北桥和CPU供电散热片挨着的这两个卡子不好装,离得太近手下不去,估计是拿掉后装的时候用螺丝刀或者其他金属工具顶着装的,装的时候滑了一下伤到板子了,这个我是深有体会,接线后跑码80,刷BIOS后亮机,至此前两块主板维修结束。
第三块主板无CPU供电,不怕大家笑话,这板子在我这两个多月了,前天才修好,期间一直没时间细修,断断续续的修了几次,废话不多说,步入正题,CPU供电芯片用的是

网友:
没发玩啊

网友:
维修不好做呀

网友:
你是没编辑完还是怎么?

网友:
不好意思,没编辑完,图上不了了,

网友A:
第三块主板无CPU供电,不怕大家笑话,这板子在我这两个多月了,前天才修好,期间一直没时间细修,断断续续的修了几次,废话不多说,步入正题,CPU供电芯片用的是0903,无供电输出,检查芯片供电和工作条件,发现EN没电压,心想,这好修,就顺着EN工作条件开始查,首先查PQ137 PQ138发现PQ138控制极高电平,PQ137控制极低电平,条件正常,说明有其他地方拉低EN信号了,跑线路发现直接到IO 8721的第五脚和PQ815, PQ815由PQ805控制,测量PQ815和PQ805控制信号发现都正常,那就说明不是外在电路拉低EN了,肯定是IO,可是当IO和CPU 供电芯片都换过之后还是没有EN,心想这问题复杂了,难道是桥坏了?就扔那了。过了一个多月修到另外两块1155针主板,一块是不稳定,另外一块也是无CPU供电,当时顾客比较急,催的我头都大了,我就说不稳定的估计是运输中压坏了主板有断层,没CUP供电的估计是桥的问题,谁知道顾客非要我把两块板子合到一块,让我换桥,毕竟嘛顾客是上帝,换就换喽,一番折腾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换桥之后第一块还是不稳定,第二块还是没有CPU供电,顾客也是熟人,就说你放这慢慢修吧就走了,我很无语,想到了之前这块华硕,莫非跟桥也没有关系?
  于是又扒出来这块板子仔细分析,当时做的有笔记,接着EN信号走起,IO拉低EN肯定是IO不正常或者工作条件不具备,IO换过了重点查工作条件,电压,信号,经过测量发现IO 95脚 这么重要的信号居然没有电压,继续查
当检查到0Q3工作条件时发现控制极低电平,唉,更换0Q3 K72(2N 7002)场管之后跑码亮机,场管位置拍的有图片但是找不到了,在内存槽下面附近。
至此由一个小三极管引起,快被我修烂的主板起死回生了,上硬盘装系统声卡网卡USB都正常,用鲁大娘跑分三万多分,哦不对,那是显卡跟主板无关哈。

网友:
还有,谁能告诉我发帖时上错图删了之后为什么上传附件的容量减小,发帖之后图片还在,这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块主板无CPU供电,不怕大家笑话,这板子在我这两个多月了,前天才修好,期间一直没时间细修,断断续续 ...

发帖不易,终于看到完整的内容了。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看不见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