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屏闭罩,拆坏了主板

楼主(2017-04-26):
一块崭新的4S ID板,想拆件练手,没想拆个屏闭罩就把它干趴了,A5上层有点鼓了,LCD供电那路短路了,
拆的是硬盘的屏闭罩子,非常难拆,温度刚开始不高,吹了好久没吹下来,加了点温度还是拆不下来,最后用烙铁加了点锡,才搞下来。翻过来发现U鼓了,
还是5S的罩子好拆

网友A:
其实有窍门的,你不要光对着一个地方死吹。要来回的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窍门的,你不要光对着一个地方死吹。要来回的吹。

还是得买大风筒来吹这个

网友:
温度时间都要掌握好,我喜欢高温,用短点时间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窍门的,你不要光对着一个地方死吹。要来回的吹。

用直气泵直风,高温快取,小风嘴。拆4的屏蔽罩杠杠的。

网友:
直接用斜口钳剪了就是了

网友:
上面这个方法很安全

网友:
电源拆下来就不短了。发现5S的电源比4S的好拆啊,4S电源的黑胶相当厚

网友C:
4S的屏蔽罩都是用剪刀剪开的   风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的屏蔽罩都是用剪刀剪开的   风枪不行

哦,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得买大风筒来吹这个

只是4的难吹而且,5系列以上都很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得买大风筒来吹这个

其实可以用剪刀剪的,方便快速。只是没那么漂亮了。

网友:
对,用剪刀剪掉是最安全的。

网友D:
我昨晚拆iphone6废板电源的屏蔽罩,一开始开290度,吹了半天把主板都翘歪了也没取下来……后来直接上320度就下来了。总结下来温度一定要到位,到位了,轻轻挑就能下。还有老师傅们给的建议,用低温锡加焊一下主板边缘的焊点也是个非常好的措施

网友:
有些屏蔽罩也是高温锡,高温快取或者直接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晚拆iphone6废板电源的屏蔽罩,一开始开290度,吹了半天把主板都翘歪了也没取下来……后来直接上320度 ...

是的
都是经验

网友:
来回吹,不要老对着一个地方,再就是可以加点锡,这样比较容易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