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CHICAGO_HR_HPCMV_MB_V1 屏蔽独显

楼主(2017-04-26):
品牌: HP CQ43 HM65芯片
版号:CHICAGO_HR_HPCMV_MB_V1
故障:上电到1A掉到0.2重起,有时能亮机一会就重起
维修过程:加焊显卡,爆锡
直接把独显芯片拆了
不要断独显供电,也不用刷集显的BIOS,就可以亮机
拆了独显供电电感会不出CPU供电。

网友:
这个分享还是可以的  。

网友A:
感谢分享 这个会有一个小问题   合上bc壳不会自动待机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这个会有一个小问题   合上bc壳不会自动待机黑屏

这个真没注意,机已取走

网友:
厉害这样子也可以啊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2020-02-13):
简单 方便 如果是HM55的桥这样就不行了。

网友:
拆掉显卡芯片 拆掉供电管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