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注意进销类盗版软件现在频出数据劫持勒索

楼主(2017-04-26):
今天碰到个装盗版的美萍干洗店管理软件的,跳出个提示要求升级,联系qqxxxxxxx,客户不懂,加了q,按他要求请求远程。
这叼毛一联机马上把客户机器上的数据库以及备份加密打包,然后全部删除,再释放十几g空白文件把删除释放空间覆盖过一遍,确保不能恢复后跟客户讲升级费用600。
客户说要先想想,马上拉黑,客户来找我这没办法后从新加他让他搞。
给大家提个醒,以后碰到进销类带数据库的系统,先备份了数据库;其次正规的软件厂商一般不会只通过Q来进行售后升级,特别是Q一般只用来维护,升级一般都是通过代理商发放的,所以凡是要联系Q的都要留一个心眼,起码先备份重要数据再进行;客户用的软件是淘宝买的复制软件狗的盗版,并把原版的时间锁提示修改成自己的QQ,通过这种方式来劫持绑架客户数据来非法获利,所以只要不加Q远程就不会有问题。
这次看数目虽然不大,但怎么看都像勒索,只是数目不大达不到立案标准。

网友:
普通客户怎么能懂什么备份加密打包,这话能从客户口中说出??

网友:
不是客户说的,是我做数据恢复时全盘搜索找到被加了密码压成ZIP文件的数据库,WINRAR打开能看到里面就是最新的数据库,最新时间是昨天的,能看到里面的文件名,但解压就要密码,实际上这个ZIP文件也是被删除的,只是在分区最后才没被覆盖,另外还有个ZIP文件里面是个0.9G的空白文件,这个没加密,里面十六进制数据全是0,除了这个以外,目录删除记录还有十几个这样的空白文件,显然是解压出来清除覆盖删除释放出来的空间的,确保被删文件无法恢复,客户不懂电脑,只看到那Q远程不断删东西清回收站,我做恢复搜索时看到ZIP文件还以为是误删,直到看到每个分区里都有十几个被删除的空白文件才意识到是故意的,客户不懂数据库有什么用所以连这是勒索都不明白。

网友:
满满的都是坑!现在pojie软件和盗版软件市场越来越乱,越乱越小,坑人的太多了

网友:
这种套路和那种锁系统 要20块钱给密码一样一样的

网友:
*脏话*,这么厉害啊

网友:
套路这么深。。。

网友:
晕死,太缺德了!汗
都用数据库了!还差那千八百元的正版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