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SW9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26):
海尔T6 : 版号广达SW9
客户拿来不触发 拆机无进水 待机3.3V 5V都正常 开机键电压正常 ,先刷EC BIOS 还是一样的问题  .
查了EC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
开关NBSWON1#有拉低的动作,EC 要发出PWRBTN# ,正常发出了经过一个二极管进桥。二极管一边电压有3.3V 边桥的一边只有0.25V 更换后也是一样,确定是桥的待机条件出了问题!
H55桥 T待机的8大条件  VCCRTC,RTCRST#,SRTCRCT#,RTCX1,INTVRMEN,VCCSUS3_3,RSMRST#,BATLOW.
以前这个机子好多是电池的电容漏电了引起不触发但这个是正常的,连查了前5个信号常( VCCRTC,RTCRST#,SRTCRCT#,RTCX1,INTVRMEN)当查到,VCCSUS3_3这个电压时这个信号不正常。 是由+3VS5供过来的。+3VPCU经过一个管转换过来的。图纸上是 PQ36.但我在主板找了个十分钟都找不到PQ36.图纸重新下载了两个都是一样没有找到。我试着接一边乱查通发现了这个电压的出处是由PQ59转出来,图纸上没有这个 。我对比了一下图纸PQ36和主板的PQ59周边的电阻 小MOS管的丝印符号又是对的
就是个电压出了问题。按开机S5_ON  EC发出来控制PQ60MOS管让+10VALW导通PQ59,S5_ON电压正常,发现+10VALW这个电压不正常.是 RT8206B 后面的升压三极管升过来的,+10VALW正常 但PR239 这个电阻没有电压,断线了飞了一条好长的线。开机亮了收工。
问题总结:1: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VCCSUS3_3电压没有 问题出在PQ59的转换管上的+10VALW电压没有过来,飞线过来解决问题
2:以后有兄弟维修到这个问题 注意这个SW9 图纸 上是PQ36 主板是PQ59
(海尔这个机子就是通病多的,开机亮机掉电大电容,开机0.几掉电的,先查散热器下面的+15VALW这个电压让转换管没有转电压出来)
表达得不是很好,如果觉得写得一般般的能加分的兄弟给加一点点分。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机器这么多通病的啊。。。

网友A:
从那里飞线要那么长,+15VALW的电压没有吗?

网友:
修得还可以,技术也行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写维修贴的水平还需要锻炼,不过同行一般都可以看的懂

网友:
维修不易,发帖更不易,加分支持

网友:
二级开启电压,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B:
好像这个机器很容易腐蚀断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那里飞线要那么长,+15VALW的电压没有吗?

+15VALW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个机器很容易腐蚀断线啊

是呀,散热器下来哪里好容易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