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27):
接到机器后拆机一看是进水机,先清理了下板子,还是不开机,测开机键电压0v,测量各测试点无短路现象,看来病不大,就是无待机电压,找到该机图纸,发现待机电路是TPS51125(u517).如图:测青点处vin 16脚电压19v,测8、17脚待机电压(红色测试点)3.3v、5v电压为0,认为是待机芯片坏了,因手头一时找不来该芯片,闲置一下午后,又把板子拿在手里,无意间看图纸发现13脚也是由19v分压得来的,无聊间拿起表测了下13脚电压,发现居然是0v,于是来劲了,找到紫色点标记的电阻,测一边电压19v,另一边0v,终于找到问题了,为了确认没错,我再用表笔捣着测量。猛然间主板指示灯亮了,不是吧,我还没换配件呐,再量5v,电压有了,测两个红点电压3.3、5v电压也出来了。激动得按下开机键,电脑奇迹般的启动了,看来还是俺的金箍棒捣的厉害,把妖魔鬼怪都戳跑了。呵呵看来进水机有时能把焊点腐蚀的接触不良,这些一时还真不好发现,见到腐蚀的地方加焊锡下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一点水的痕迹多没有呢 多是灰尘

网友:
哥们够拼的凌晨2点多了还修机啊

网友:
17脚的待机电压是3.3  你是在逗我吗

网友:
老板生意好哦,呵呵

支持 反对

网友:
受潮了,好脏的扳子

网友:
楼主生意很好吧  加班加点

网友:
那个脚是线性开启

网友:
楼主这是半夜在发贴吗?

网友:
没看到进水痕迹,都是灰尘土啊,楼主应该说明一下51125各脚位的作用

网友:
这么大一晚了还在发帖子,楼主辛苦了。。。

网友:
多是灰尘吧

网友A:
照楼主这么说是3V 5V待机的开启信号部分有问题是吗

网友:
板子已经洗过几遍了。霉的地方洗不掉,那可不是灰尘。就因为霉了才造成的虚焊故障,13脚5V开启电压。正常后8脚输出3.3V 17脚输出5V待机电压,这个是给人的维修笔记,孙老师教导我们要做好维修笔记,下次再碰到这样的机器也好迅速下手,顺便给大家个参考意见,最后的2张电路图手机截屏的,不知道为什么上传后看不清,删也删不掉

网友:
好脏的板子  是灰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楼主这么说是3V 5V待机的开启信号部分有问题是吗

是的。芯片没开启电压,造成无待机电压

网友:
13脚是开启线性3.3v和5v,待机3/5V是1脚和6脚开启

网友:
R429是不是南桥后面的电容漏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