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31G

楼主(2017-04-27):
机器能开机,能能重启,关机死机,测其他电压正常,,,没招;啦啦啦

网友:
可以找个BIOS来刷一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宏碁的机器还是先刷一下BIOS再说吧。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硬件都正常吗?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了,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