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BGA台师傅进,

楼主(2017-04-27):
我的BGA迅维修 CF-360的机子,出现了问题,上下部的时间和温度不同步,上部的时间和温度速度快,上部进行了2了,下部1还没有跑完,上下部设置的时间和温度一样了也不行,怎么回事,给个解答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 试试  再不行格式化 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 试试  再不行格式化 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曲线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设置时间啊。还有上升斜率

网友:
没办法同步的,一般下部设置的温度都比上部温度高,如果想同步,只能把上下温度每一段都设置一样。而且起始温度要一样,启动的时候才能同步。
设定的时间,不是每一段加热的时间。时到达目标温度之后恒温的时间。温度设定值高一些,加热的时间就长一些。
如待机温度20度(上下同步是20度)
上部设定165 时间40   斜率3    165-20=145     145/3=48   48+40=88 第一段到第二段要88秒
下部设定195 时间40   斜率3    195-20=165     165/3=55   55+40=95 第一段到第二段要95秒
这样第二段开始的时候上部就比下部早了7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