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个问题小六开机点只有0.5v

楼主(2017-04-27):
大神们 请教下 这边只有0.5v另一边1.8v  换了电阻没用 该咋整呢?

网友A:
测0.几V那面的对地值    如果正常的话  就查那面的信号哪里来的

网友B:
查对地二极体值是否正常,若正常的话,查上拉电阻的另一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开关到电源和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0.几V那面的对地值    如果正常的话  就查那面的信号哪里来的

电阻的开机端540  电源端349  电源端偏低了,我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对地二极体值是否正常,若正常的话,查上拉电阻的另一端电压是否正常

换过电源了也是不行,测电源开机触发点有716的阻值 应该正常  难道要搞U?

网友C:
如果排除外围线路上的小元件了,电源也排除了,那只有干U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排除外围线路上的小元件了,电源也排除了,那只有干U了。

老师的话好直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师的话好直接

重做了U也是不行  同样问题 我勒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做了U也是不行  同样问题 我勒个去

你问问老师,看看还有什么可能导致这样。

网友:
厉害厉害,能重做U了,有手工就什么都不怕

网友:
把u搬到其他板看看是不是也没电流啊

网友:
说明有漏电。拉低了。

网友:
拆掉相连的小原件试试,不行就换个电源芯片,还是一样只能干U啦。

网友:
测量一下对地阻值,再就是看一下信号的来源,一般可以修好的

网友:
在这个电阻的前面还有四个元件呢?查了吗?C0810,FL0809,dz0810,开机排线座,一般最后才会搞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