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有电压无波形如何修

楼主(2017-04-27):
联想E550,单CPU,独显,最初故障是循环掉电,0.06--0.25--0.06...,刷BIOS后不再掉电,电流停在0.45,屏不亮,拔掉内存会报警,这说明已经在自捡内存,但装上内存测声卡的复位为0V,应该是还没过内存,测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发现时钟有电压无波形,如图,
测其他的各电感和经场馆转换的二级供电也都正常,CPU旁边的电容和背面的电容测了都有电压,不过有个电容一端接地,一端4V,有点奇怪,因没见过CPU供电有4v的,见图纸上也没有4V的脚位,CLK_LPC的24M时钟波形也正常,CPU旁的24M时钟芯片波形也正常,独显旁的27M时钟芯片波形也正常
是不是CPU坏了?有高手遇到过内存无时钟波形的吗,维修思路是啥样的,分享一下

网友:
再刷个BIOS试试呗

网友:
BIOS是淘宝买的,从咱们论坛下的BIOS也试过,都是不过内存,BIOS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还是看不明白示波器

网友:
再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没图纸吗,不能看4V的脚位是干嘛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吗,不能看4V的脚位是干嘛的吗

在图纸上显示CPU供电最高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