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开机白苹果重启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27):
iPhone7开机白苹果重启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7

  故障现象:换壳后开机白苹果重启,手机无法开机。

  同行送修的一台iPhone7,描述说机子本来是正常使用的,就是有点变形,顾客拿给他换壳,换壳后手机无法开机了,一直开机白苹果重启,出现问题以后,他第一时间就把电源跟U2换了一遍,都是一样无效。

换壳导致白苹果重启,手机无法开机

  维修过程:

检查主板

  手机连接电脑以后,用爱思助手刷机进度到80%,直接就报错-1变数据线模式,之前遇到过基带线路故障也会导致开机白苹果重启,测量线路没有发现故障点,在没有理清思路的情况下,头脑一发热直接就把基带CPU给干了下来,重植基带以后故障依旧。

重做了基带

  考虑到同行换壳之前机子是正常开机的,会不会是他忽略了一些小问题了,仔细测量主板后,然后在显微镜下面仔细观察,结合以往的维修经验,把重点检查范围锁定在电池座子周边。

  发现电池座旁边有一个电阻R4710有明显的损坏迹象,打开点位图以后,找到先通点直接短接。

  再用iTunes刷机,发现进度条走完第一条的时候,不出第二条进度!难道这个不能短接?

  直接从废板拆一个装上去看看。

废板上直接拆一个下来更换上去

直接更换上去

刷机直接通过

手机正常激活

  激活完毕故障完美解决。iPhone7开机白苹果重启,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7手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3982-1-1.html

      苹果7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218-1.html

  iphone7 开机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330-1.html
  iphone7 白苹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737-1.html

网友:
r4710 I2C的上拉电阻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手工可以。

网友:
I2C总线上啦不良。跟以前的系列一样。

网友:
电池座旁就是I2C总线信号了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share!!!!

轩辕思天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I2C总线的事情,不过楼主手工确实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share!!!!

严管区禁止灌水

网友:
楼主大师傅,6

网友:
大师都在修苹果手机呢

网友:
厉害厉害, 7代还没有碰过呢

网友:
i2c总线导致的白苹果故障,看来是同行不小心把电阻搞坏了

网友:
手工还是杠杠的, 楼主, ,   干了又干,,,

网友B:
R4710是MIC1 ,I2C3总线上的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是灌流的作用,不能短接。看来IPHONE7的白苹果重启,是和I2C总线相关的问题。这IPHONE7怎么把麦克风给设计到了I2C总线上了,I2C总线太关键了,一出问题就进不了系统。

网友: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能乱修呀,得一步一步细查呀!!

网友:
焊工可以,I2C总线问题,多数现象是白苹果。 像这种换壳后不正常的,直接干基带CPU是冲动了点。

网友:
I2C的上拉电阻  当然不能短接 短接之后就无法传输数据了

网友:
如果没观察到那个电阻的话,是不是就不好修了。依靠理论很难查到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710是MIC1 ,I2C3总线上的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是灌流的作用,不能短接。看来IPHONE7的白苹果重启,是和I2C ...

i2c总线如果在数据上监测不通过,系统就会重启,重新检测。我的理解。

网友:
技术硬  说干 就干 哈哈

网友:
厉害啊  佩服啊

网友:
苹果7都还没有拆过·你们都开始修了···

网友C:
楼主技术不用说,了不起!前提机是可以正常使用,怎么就换了个壳就坏了,还要拆基带又焊哪的,我看得都心痛,这机还能还给机主不?这事有跟机主勾通了不?机主能接受的了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用说,了不起!前提机是可以正常使用,怎么就换了个壳就坏了,还要拆基带又焊哪的,我看得都心痛 ...

我估计要是真说出去,机主肯定是大受打击,就像饭店里的后厨,不看最好。

网友:
老司机手下小弟膝盖

网友:
楼主用的点位图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电阻应该是上家撞坏的吧,楼主好功夫

网友:
i2c总线电阻有问题怎么会报错  —1

网友:
= =!基带CPU和CPU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乱动!

网友:
兜开始修7代了

网友:
这个电阻坏掉 用ITUNES 刷机也是报错-1吗?

网友:
上来就干CPU楼主手工很是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要是真说出去,机主肯定是大受打击,就像饭店里的后厨,不看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R4710是MIC1 ,I2C3总线上的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是灌流的作用,不能短接。看来IPHONE7的白苹果重启,是和I2C ...

上啦不是灌流,而是提供稳定电压,稳定传输信号用。

网友:
说干就干,这U干得漂亮,厉害。

网友:
楼主在没有查清楚R4710是做什么用的就直接短接短接后没有损坏IC算是运气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上啦不是灌流,而是提供稳定电压,稳定传输信号用。

不好意思,记错了。下拉是灌电流,上拉是稳定电流。

网友F:
楼主吹基带时 CPU怎么保护的 没爆锡?

网友:
技术高就是牛啊···直接就干CPU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记错了。下拉是灌电流,上拉是稳定电流。

不是稳定电流,是稳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吹基带时 CPU怎么保护的 没爆锡?

要做隔热处理的。风速和温度要掌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