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R1.0不通电

楼主(2017-04-27):
客户送过来一台联想品牌机说不通电,万用表打开关脚位没电,打coms跳线没电,说明缺少RTC电

跑线到u51第5脚只有0.27

打电第一脚第二脚正常,说明是这个五角芯片坏了,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就出电了

上CPU打跳线有电,通电开机正常亮机

就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客户送过来一台联想品牌机说不通电,万用表打开关脚位没电,打coms跳线没电,说明缺少RTC电 跑线到u51第5脚只有0.27 打电第一脚第二脚正常,说明是这个五角芯片坏了,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就出电了上CPU打跳线有电,通电开机正常亮机就这个芯片坏了

回复 编辑
使用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