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L502X和华硕X550VC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4-28):
                                                                        水帖  水贴  进水贴 。
最近看到大家都在修进水机器  ,我也来凑个热闹
DELL XPSL502X 版号  DAGM6CMB8D0 REV
进水机器 先上图

进水机器(高手)有的感觉挺好,洗洗刷刷 补补 ,解决了
在我这样的半瓶水不满的,一刷子下去,电容电阻掉几个,焊点都没有了,真是感觉头大。
由于当时也没拍照  就简单走下流程把
洗刷之后,有焊盘的电阻 电容都补上  打各大电感无短路 ,上电电流0.001

待机芯片6脚主供电从芯片脚断开,去芯片补线,测量LDO无电压,追查芯片4脚开启  PR121断线 。在次测量LDO 7脚电压  3V  .
正常电压应该为5V

这里描写的LDO设定电压5V  3V   图纸LDO连接+5V_ALW2  3V肯定不正常
更换芯片后LDO 5V出了  ,待机电流0.025 +3.3V_ALW 电压只有2.2V  ON2开启正常
3V对地阻值不到110,纠结了 后级有短路    断断这  断断那  没头绪。 开启正常输出不正常 ,换芯片把 。换芯片后3V 5V 直接出来了……..  芯片不良  还是焊工不过关 好吧  ,选一个把  焊工不过关
到这就差不多CPU下管焊盘有掉点处理一下,亮机  .  下附亮机图   补线图

DELL小结:换过芯片后3V电压只有2.2V ,阻值110不到另外一个170,误认为3V后级微短拉低,中间耗了不少时间。对自己感觉焊工不过关的,你可以在换个芯片试试。

案例2:华硕X550VC  版号 X550VC MAIN BOARD REV.3.0
同行送来一台机器说打不开,插上稳压器如下。

留本,拆机,拆开后发现有进水痕迹如下图

这时间才了解是进水板子,有2个地方进水腐蚀(电池口,总线芯片)然后就是屏接口烧坏了,屏线烧个洞了,有点严重哦。
先不管这些了,0.183的电流供电应该没出完,先修供电把。

拍照洗刷后,观察总线供电VDD脚焊盘没了 ,断线 补线 。上电后电流依旧,VDD0.6电压,测量上拉电阻5V,换电阻后,电流上去,外接显示,到这就算修好一半了哈

估计老司机看到第一张图就知道屏供电烧了,老毛病了嘛。  这个有点严重而已BL_EN也烧的铜皮没了。拨开屏线找到供电  背光开启 ,飞线2根。亮机

华硕小结:屏线主供电 背光开启烧掉点, 总线供电主供电脚断线, 上拉电阻腐蚀断线。

进水机器一般也就刷刷补补 ,没多大技术含量 ,划下水,小伙伴们 快来加点分 。

网友A:
看着烧的 挺严重的 . 进水还不止一处   ,加分.

网友B:
要是把BIOS和图纸分享一下 就更好了

网友C:
烧的这么严重   也修好了 不错不错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把BIOS和图纸分享一下 就更好了

论坛有就没上传 ,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的这么严重   也修好了 不错不错  加分

多谢加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烧的 挺严重的 . 进水还不止一处   ,加分.

在老哥手里 ,秒杀  ~~

网友:
前面是稳 ,, 后面栽倒了

网友D:
我感觉 进水机器修的 话 先耐心清理干净  在修  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 进水机器修的 话 先耐心清理干净  在修  比较好修

正解  ,先拍照 在清理

网友:
老铁,牛逼了

网友:
这都是简单的  ,遇见不跑码的 就蔫了

网友:
cpu 不坏就好搞啊

网友:
幸运了点  ,CPU没烧坏  ,老哥 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哟????????????????

伪高手  , 就跟 假公共点一样  ,老哥 加点分啊

网友F:
看着烧的 挺严重的 . 进水还不止一处   ,加分

网友:
上拉电阻腐蚀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着烧的 挺严重的 . 进水还不止一处   ,加分

你这 灌水 有点严重 哦 ~

网友:
华硕的是    。

网友G:
不错,在论坛学到了不少

网友H:
进液体不严重都蛮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液体不严重都蛮好修的

不腐蚀 就更好了

网友:
牛人体机啊,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I:
第2张看着显存好像也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2张看着显存好像也进水了

眼神真好啊  , 哪里进水不多   。还好没坏 。

网友J:
这个进水有些严重,能修好确实不容易

网友K:
分不多了。意思意思

网友L:
进水成这样的我都先让客户看一下,吓尿他,然后再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分不多了。意思意思

有互动 比加分 更有意思  。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进水成这样的我都先让客户看一下,吓尿他,然后再报价

哈哈   还是老哥  稳  ~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进水有些严重,能修好确实不容易

费了点时间  ,谢船长的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在论坛学到了不少

一同学习 进步

网友M:
烧的这么严重啊   厉害啊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M:
烧的这么严重啊   厉害啊   思路清晰!

有点严重 ,多谢加分 ,回帖也是对我的一种支持

网友N:
进水的机子呀 就是要耐心搞

网友O:
加分不上,24小时加分限制,只能对楼主说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加分不上,24小时加分限制,只能对楼主说声谢谢。

      汗  24小时就限制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进水的机子呀 就是要耐心搞

是需要点耐心

网友P:
学习了。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学习了。果断加分。

多谢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第一片板子进水那么严重,修好了,厉害

网友Q:
这华硕收了不少大洋吧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水平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华硕收了不少大洋吧

都是同行货   .150  ~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也修好了不错

网友S:
为什么 我就没有这么清晰的思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为什么 我就没有这么清晰的思路呢

多逛论坛 看别人怎么修的

网友:
高手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都是同行货   .150  ~

会不会有点低。。。没2百大洋 我不搞

网友:
华硕的本真的难修

网友T:
华硕没有图纸  头疼

网友:
这个要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华硕没有图纸  头疼

有点位就不错了   ,遇见三星的 三无产品 估计就修不好了 ..

网友:
这是往里面灌的水还是浇的水

网友:
把图纸和BIOS分享一下旧更美好了,楼主加油

网友U:
进水机 我碰到几个 都是同行的 维修价格低 费工不讨好  我都懒的修哈

网友:
楼主有水平啊,学习了

网友V:
楼主技术不错啊,烧成这样都修好了,收多少钱啊。。。。。。。。。。。。

网友:
我也来水水贴

网友:
厉害,华硕没图纸看着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进水机 我碰到几个 都是同行的 维修价格低 费工不讨好  我都懒的修哈

是费时费力  ~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技术不错啊,烧成这样都修好了,收多少钱啊。。。。。。。。。。。。

同行的   150

网友:
进水不是太严重就是捡钱

网友:
加分了  维修不易

网友:
老师  你这技术 杠杠的

网友:
这是高手了

网友:
老司机,技术就是牛

网友:
看着烧的 挺严重的

网友W:
cpu 不坏就好搞啊
"梦回风吟〃
CPU坏了 就没后续了 。。。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W:
cpu 不坏就好搞啊
CPU坏了 就没后续了 。。。

网友:
楼主什么东西清洗的,弄得这么干净,我用酒精洗完就发白
"梦回风吟〃
洗板水哦 ,腐蚀的使点劲 就掉件了
详情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的,这都有信心修好 !

网友:
技术大神级啊!

网友:
请问你清洗进水板是用清水呢,还是用洗板水洗?加3分。
"梦回风吟〃
洗板肯定不能用水啊 ,酒精 洗板水 都可以 ,多谢你的分 ,收下了
详情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

网友: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果然厉害

网友:
路过 刷分顺便膜拜下大神

网友:
现在进水机好多
"梦回风吟〃
是的 进水的比较多点
详情

网友:
这么严重还能修,厉害了

网友:
华硕烧成这样要是我就不修了蛋疼。

网友:
进水机 有时好安逸 有时是地狱

网友:
我上次一片 进水的主板 烧起洞了 直接换了
"梦回风吟〃
修不好 就换 ,快 稳定
详情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今天也来了一台进冒菜的哟,打开一看,挂了,全挂了

网友:
没坏大件,运气还是不氏的

网友:
进水好修 但是华硕进水没图就不好修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乐于分享

网友:
进成这样都能修好,太有心了

网友:
轻车熟路啊,老司机了。

网友:
如果没有客观的报价,这个我一般懒得修,太耗时间了,楼主真有耐心,值得学习,不过这种问题最好先报个大概价格,免的白忙活

网友:
思路很清晰。受教了 谢谢

网友(2017-05-28):
谁有dell 7447 图纸啊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看着进水厉害,实际维修其实也不复杂,就好细心程度了

网友:
老哥很稳,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