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故障

楼主(2017-04-27):
硬盘不能被电脑识别,请问是哪儿坏了?

网友:
芯片问题 首先查一下 供电

网友:
价USB 硬盘盒试试 然后检测所有电压 不行   焊主控

网友:
有两个都是无法格式化,,

网友:
主控芯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你这硬盘做工也太差了吧,直接放弃吧,修好了也没法用,太不稳定。

网友:
这种修好温度吗!就怕不稳定啊!

网友:
供电。晶振  虚焊

网友:
主控 和固件坏了都会有这样的现象。。确定电路没有问题就是 固件有问题

网友:
不用坏了  主板坏了

网友:
先查供电  主控坏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