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我看下这贴的内容,权限不够,谢谢

楼主(2017-04-27):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594-1-1.html

网友:
这只是一个求助贴,想看贴,去认证吧

网友:
客户拿来一块主板,技嘉GA-H61M-D2P-B3上电跑码,到了开机画面定住几秒钟,然后自动重启,然后又到开机画面卡住几秒,重复这样开机,原本以为是bios问题,官网下载了几个版本的bios去刷,故障还是一样,无从下手了,请教各位有遇到这情况的吗

补充内容 (2015-4-3 17:02):
不明白为什么,加了个独立显卡上去可以用,用集显就不可以用,CPU我也换过几个了,就是要加独立显卡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就说的这些

网友:
在这里   我帮你看了!

网友:
他的问题应该是CPU集显坏了

网友:
他的问题是:进桌面重启,刷了BIOS无果,插独立显卡OK

网友:
*脏话*。那他也没有觖决问题 啊,还搞个权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