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N 启动停在开机画面上

楼主(2017-04-27):
联想L-IG41N 主板,启动停在开机画面上,刷过BIOS ,CPU,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请帮忙看看,应该还有哪的问题。
cpu

网友:
插个检测卡看看跑码

网友:
卡LOGO的时候,检测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与各个信号是否正常。不过这板子通病是南桥爱坏。毕竟82801GB的南桥。

网友:
拆外设,换GB桥,基本能好一大半

网友:
百分之90南桥坏,要想搞,直接换南桥,不想搞就换板。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拆外设,不行就换桥,G41南桥坏可能性大

网友:
我再压压南桥,看看效果,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南桥,换版

网友:
外设。声卡。网卡。都去了。在不行换桥

网友(2017-09-11):
换南桥,一般都能换好,也有换不好的

网友:
估计南桥挂,卡logo一般是卡外设,外设没问题的话,基本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