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进水 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7-04-27):
昨天来个进水的IBM R400,拆机一看腐蚀的挺严重,看图

进水地方主要在电源接口背面,保护隔离管子附近,用酒精刷干净,测量对地没有短路,插上电源,没有待机,保护隔离没过。

IBM的保护隔离和普通的本子不一样,

电源插入,电流通过保险F2,变成DOCK_PWR20_F,给U61(BD4176KVT)59脚供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58脚,检测电阻分布板子的各个角落,有一个有问题,就保护,正常电压小于0.5v。61脚输出VCC3SW,作为待机电压,U61的内部震荡器工作从 26 脚输出方波,从 25 脚返回锯齿波,作为自己的待机时钟,VCC3SW其中一路过电阻 R309 经电容 C304延时加至U61的 SWPWRG 作为U61的复位。(红色字是学习资料复制的)U61的46脚发出-PWRSHUTDOWN,给Q79,使R145和R143分压导通Q34,后边还有一个管子,我不分析了。后继没有问题的话就正常了。

现在开始说我的板子,过了F2,一路到F5,到D10,到U61,D10到U61断线,飞线解决,量61脚发出了3.3v(VCC3SW),量26脚,没有波形,反过来量,58脚,1.18v,不正常,找到点位图,一个一个检测电阻量,发现了一个检测电阻和后边的不相连,从过孔飞线,解决。

插上电源待机003,看来是行了,量26脚波形,

量25脚波形,

上电就正常了,亮机图

最近生意不好,分也不多了,希望能加入精华,认证以后多发一些好的经验贴。相互学习和分享。谢谢大家。

网友:
能修IBM的都是高手,

网友A:
IBM机器不好修,还是进水机,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机器不好修,还是进水机,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谢谢,平时修的少,IBM的坏的少,我自己用的就是IBM的   X201很爽

网友:
   IBM  待机部分看的很晕

网友:
老师傅电路很熟  厉害学习

网友:
高手哇   厉害了  这个修出来不容易

网友:
你这是严重灌水啊  很危险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有助学习

网友B:
LZ,我来助你上精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我来助你上精华

谢谢你   真希望加入精华   我还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真希望加入精华   我还没有呢

给你点了一下推荐

网友D(2017-07-04):
我个人觉得IBM的好修,特别是独立的改集显我修的不只几百台了,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IBM的好修,特别是独立的改集显我修的不只几百台了,真的

嗯 有的有显卡通病的 好弄,其他的修的少,不坏啊   坏了就是进水了 或者是摔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这样我一般都放弃了!楼主好有耐心啊!赞赞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有的有显卡通病的 好弄,其他的修的少,不坏啊   坏了就是进水了 或者是摔的

是啊,IBM还是我们修的多,

网友E:
楼主 技术真牛             这板子也不贵 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修的很6666啊  这问题 换做是我就直接换板了。。。。学习了哈

网友F:
讲实话 唯一能让我颤抖的机器就是IBM  一看到IBM的机器蛋都疼 懒得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讲实话 唯一能让我颤抖的机器就是IBM  一看到IBM的机器蛋都疼 懒得研究

静下心来研究一下能发现IBM的设计真是用心的   挺有意思  修多了就会了

网友:
短线了      楼主修的很仔细啊 赞个 .......

网友:
像这样进水严重的板子我都放弃了 直接让客户换主板 反正IBM的板子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技术真牛             这板子也不贵 不如直接换板

能修尽量修  实在不行就换板子  也换过不少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