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ian Yi 100-151BD IO通病

楼主(2017-04-27):
联想 Tian Yi 100-151BD IO通病 板号:CG410/CG510 NM-A681 REV:1.0
待机0.02A 开机电流0.01-0.02跳变 开机指示灯亮刷BIOS没用 IO其实也是好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本机器IO带程序,实测程序丢失一定要联想售后那种键盘刷BIOS可直接刷IO程序。

网友:
怎莫测 io程序丢失

网友:
一定要联想售后那种键盘刷BIOS可直接刷IO程序,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弄才可以刷??
没明白,楼主给解释下,感谢

网友:
不是很明白,说的清楚点

网友:
看懂是IO程序,没看懂键盘刷····

网友:
刚好遇到学习下~~

网友:
什么叫做联想售后的键盘刷的

网友:
楼主可以提供下这个机器的IO程序吗?

网友:
我也不懂,求解释

网友:
点不亮,难道要开机进BIOS里面刷吗?

网友:
看着就头痛,不好玩,修起来累

网友:
EC程序上传一下呀

网友:
就是EC自带程序的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个刷个程序的EC

网友:
拆下来一样可以刷,809F+拓展卡

网友:
怎么实测EC程序丢失的?

网友:
这个我们外面只有买转接器刷吧?

网友:
怎么接线啊

网友:
这个 EC 程序没上传 建议上传1个 表述个人觉得没看懂。这个帖子意义不大。这个通病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