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开机掉电维修(求加分)

楼主(2017-04-27):
        联想cih61mi 开机掉电维修(求加分)       还好以前分少,要发帖子救救急,不然这次认证还不知道认证成什么呢,认证低了很多都没权限,毕竟大家都恨吃白食还抢我们饭碗的,好了,废话不多说,
        联想cih61mi v1.1   开机3秒掉电,再开还是能触发,  不是短路保护。  拔掉4p接口还是会掉,    记得现在这些主板差信号或BIOS不正常都会出现这种去情况,先刷个BIOS,      在开,相同故障,看来不是BIOS问题,那就是信号问题了,量电压,量到l8时没有电压,下份图纸,直接搜索l8 ,L8由u40   NCP1589L   提供+V_CPUVTT电压,    +V_CPUVTT电压都没有那肯定不正常的,量对地阻值正常,量7脚en开启没反应,7脚由qn58和mn34提供,这板有印丝的,找了半天才找到,     开机量了一下,就只量到个3v电压,,,心想难道是1.05v的桥供电没过来、、、?      那就先修这+V_1P05_PCH供电,找 r444    开机瞬间电阻两边都有电压跳变,,阻值正常,那就找r145,找到r145后量r145和r444相连正常,没有断路,r145阻值正常。r145一端没有电压跳变,一端有,,没有电压跳变一端就是连接qn58的。量qn58b级没有对地短路,说明c142正常没有短路,那就是qn58坏掉了,直接拆除,在料板上找了一颗印丝为w04的三极管换掉通电测试,L8电压出来了, ,接显示器,开机正常,付开机图 下图纸点击连接图纸在二楼        还有一块ASUS   p8h61  plus也是相同故障,还没修好,准备把那块一起修好了再发的,但是客户在催,又怕到时候忘记了,所以先发出来。

网友:
楼主修台板修得挺用心的

网友A:
意思是,PCH1_05的电压开启信号没出来?

网友:
楼主用心呀!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的得心应手,好技术!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思路不错,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学习了,露珠好样

网友B:
这个+V_1P05_PCH是桥的核心供电电压,找这个电压只需要在桥旁边找一个电感或者PWM电路的mos管,楼主找的R444是桥内部DMI模块的精密偏置电阻,看来楼主对桥需要几个电压还是不了解

网友:
厉害  问题找的这么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PCH1_05的电压开启信号没出来?

他这个是cpuvtt的开启信号没出来,直接拆掉qn58,en被上拉,强行开启了cpuvtt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V_1P05_PCH是桥的核心供电电压,找这个电压只需要在桥旁边找一个电感或者PWM电路的mos管,楼主找的R44 ...

是的,一般这个电压都是给偏置电阻做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是cpuvtt的开启信号没出来,直接拆掉qn58,en被上拉,强行开启了cpuvtt好了

原来如此,看的不明不白。

网友:
这片板子这里的故障我还没修到过。

网友:
你好,希望上传cih61mi v1.1主板的BIOS

网友:
主板已经取走了,BIOS应该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