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67S-C43(B3) MS-7673

楼主(2017-04-27):
主板V星P67S-C43(B3)  MS-7673 开机掉电
  不定时掉电 掉CPU供电 (其它供电正常 CPU管理芯片供电 条件也正常)
    求大神指点 多个板都这样疑似通病

网友A:
用示波器看各相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B:
V星的板  1.8V PLL 的那个基准电压 5脚芯片 爱坏  多留意这里  1.8V不正常 CPU 也没供电的
其他的那些复合三极管 也会坏
加焊下 CPU IC

网友C:
留意下V星的小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各相的波形是否正常?

电压波形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的板  1.8V PLL 的那个基准电压 5脚芯片 爱坏  多留意这里  1.8V不正常 CPU 也没供电的
其他的那些复 ...

有过1.8V不正常引起CPU供电的主板 但是这个板1.8电压没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留意下V星的小8脚。

8脚直接拆了 那个8脚是PG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脚直接拆了 那个8脚是PG信号

不知道U37位置的小8脚有无拆掉,那个是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反馈端口的I2C总线调节输出供电芯片。你拆PG拆的是小6脚双符合MOS管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U37位置的小8脚有无拆掉,那个是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反馈端口的I2C总线调节输出供电芯片。你拆PG ...

看错了 PG时6脚 找找8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 PG时6脚 找找8脚看

对,我就想什么时候8脚的去负责PG了?

网友E:
lou zhu xiu hao mei you  wo you yige  yiyang de

网友(2017-09-24):
引用 网友E:
lou zhu xiu hao mei you  wo you yige  yiyang de

看了半天菜看懂··搜狗拼音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