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奖了 hpcq43 hm55 芯片组。清灰不开机了。求指点下。

楼主(2017-04-27):
中奖了  HPcCQ43 hm55 芯片组。清灰不开机了。机器客户拿来时候是充电器烧了。配了个冲电器。然后开机蓝屏。进步了系统。给客户说装系统。然后装系统也不顺利。装个win7花50多分钟,怀疑硬盘有问题,测试下硬盘都是坏道。给客户说硬盘也有问题,换硬盘装系统ok.本来就这么结束了。客户突然要求免费帮他清下灰,开始是拒绝的说要收费的。后来想想清灰也很快就免费帮他清了拆开风扇灰吹下,结果装上开机就出现黑屏不亮机,以为内存接触不好清洗还是一样,有点郁闷了。电流开机在1a左右。不敢想,不会显卡问题。我什么都没动啊。开始刷blos,论坛找一个刷下,亮了,以为好了高兴一会赶紧装上,在开机有黑屏不亮,倒腾一上网,继续刷blos .又一次亮了接上硬盘,进系统了风扇狂转,掉电,在开有开不起来了,论坛的blos都刷过都是黑屏。没思路了。显卡中奖了吗??求各位师傅师兄给指点下

网友:
看下风扇附近,估计有小件碰掉了

网友:
哪个电阻掉了

网友:
    北桥有问题 ?

网友:
显卡这机器也爱虚汗。。。风枪吹两下

网友:
CPU风扇下面,接触主板部分有没掉线

网友:
没事干啊,闲的蛋疼,,这种清辉的事情,我以上上当过了,,一般不接这些生意没搞头,, 要不就先说好出问题不负责。。我以前来就倒霉过。。 他的硬盘我动都没动 居然马达不转了,,陪了个硬盘,幸好没数据资料,要不得找人开盘数据恢复。。 没1000-2000 是搞不定的

网友:
字里行间透露出楼主的无奈。
根据描述来看,显卡很可能中奖,
CQ系列注意一下大小写的灯是怎么闪的
如果是三下恭喜显卡中奖

网友:
有绝缘的贴纸清灰后有没有贴回去?清灰不会坏BIOS吧?裸板点了没?

网友:
这种免费清灰最好说好,不然碰到会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