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楼主:
商城
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6p v版套件般到普通6代主板后信号偏弱!
[维修求助]
苹果6p v版套件般到普通6代主板后信号偏弱!

网友(2017-04-27):
请大神指点下。是不是要搬v版的底板还是底板有问题?因为底板是淘宝上发的拆件板搞的,所以无法知道是底板本身有问题还是必须搬v版的底板?
苹果

网友:
信号偏弱 换过天线吗

网友:
会不会普通6代板基板本身就有问题呢?

网友:
解决了,是天线开关下天线脚断线

网友:
机壳,天线,螺丝松动。,都会信号偏弱。

网友:
你试试能不能打出电话,不能打的话,基本都是天线断线啦或接触不良。

网友:
先看一下天线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和板无关。应该是你搞倒功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