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雷神911-E1 有触发不加电

楼主(2017-04-27):
海尔雷神911-E1 有触发不加电  接可调电源待机0.002 按开机键电流0.014  CMOS电池拔了 等待15分钟后开机电流跳变在1.5 正常显示

网友:
PCH条件没满足

网友:
感觉像是PCH线路的问题

网友A:
COMS放电为什么要等十五分钟?

网友:
查查PCH线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和你情况一样的,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放电为什么要等十五分钟?

有时候短时间内放电没有效果  一般等时间长一点 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