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螺丝孔打穿音量+键失灵维修

楼主(2017-04-27):
收到一个同行拿过来的5S音量+键失灵,这个同行基本拿过来的都是二修三修机,所以没拆机就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拆开屏幕就发现两个螺丝孔打穿了,一下就感觉音量+键失灵跟螺丝孔打穿有关,先拿了块烂板试刮验证了我的想法,右边螺丝孔断了一条线,最后刮开接线修复完毕。
拆机两个螺丝孔打穿真惨

先拿烂板试刮

知道线确切位置小部位刮开

把线接好

给涂上绿油固化

修复完毕,音量+能用了

修复完毕,音量+能用了

网友A:
能修到螺丝孔断线的真爽,看来外面换屏搞死的机器还是真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修到螺丝孔断线的真爽,看来外面换屏搞死的机器还是真多。

是挺爽的,不过老徐你这加2分也太小气了吧,我就上一期刚从实地毕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挺爽的,不过老徐你这加2分也太小气了吧,我就上一期刚从实地毕业的

有点套近乎的嫌疑

网友B:
真的是上一期高级班刚毕业的

网友:
可以的,,,,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断线补线,关键就是手工啊

网友:
挂得很漂亮啊,好喜欢修螺丝孔断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上一期高级班刚毕业的

纠正一下,1期是初级班,2期才是高级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纠正一下,1期是初级班,2期才是高级班。

这个知道啊,我已经刚毕业,不是当期学员,所以说是上一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知道啊,我已经刚毕业,不是当期学员,所以说是上一期的

上一期就那么厉害啦,佩服啊、

网友:
厉害了 我的钦弟弟

网友:
细发活啊  ,,,,

网友:
这个是个细活,有显微镜还好搞,没有的基本也搞不了。

网友:
你上家真是,不过也得感谢这些不细心的同行,他们不这样哪有我们存在的价值呢是不是

网友:
这都是不注意造成的

网友:
外面可能很多这样的故障机子,其实修修都能用,很多不懂的店家说主板坏掉修不来了,直接将客户打发了或者劝客户换手机了,可惜可惜了

网友D:
这个要多要点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多要点大洋

5S也只能要个一百来块钱了

网友:
才毕业  装备都齐全了啊   厉害

网友:
技术不错 才毕业就这样了 ,

网友:
才毕业 厉害了。

网友:
螺丝孔补线是一个技术活,又是外面换屏搞死的机器吧

网友:
非常考验手工的飞线,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