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3,开机风扇转下停下的维修

楼主(2017-04-27):
1. ASUS P8H61-M LX3 PLUS R2.0,开机风扇转下停,停下转,反复这样,直接刷了BIOS无果,量所有供电,发现CPU下文的VCCPLL电压没有,正常应该1.8V,测PQ22控制极没电压,此电压受控于PU10,324的比较器,量PU10的9脚有0.5多点闪一下,10脚没电压,看点位10脚电压由上方两个电阻分压而来,上拉电阻没有3.3VSB输入,看下点位上的相连元件,另一个点上3.3VSB是正常的,直接飞线结束,亮机。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轩辕思天 -6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来这板子部分地方存在断线。导致3VSB待机电压不能正常到这个电阻那段。

网友:
晕死,你早发就好了,我上次接一块,也是这问题,没搞好

网友:
应该是3VSB到这电阻之间断线了

网友A:
有点位图吗?发一个。对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吗?发一个。对着看。

点位,论坛里有,搜一下

网友(2017-10-12):
楼主,弄个飞线图多好,从什么地方飞到什么地方

网友:
图片怎么不发啊  不够详细 不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