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触发 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7-04-27):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E420机器,客户拿来不触发,检测3v 5V 不对  ,直接换35V电源芯片OK!

网友:
D95280芯片通病吧

网友:
老通病了,,,,,,,

网友A:
我昨天跟楼主一样 不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B:
这个通病吧。。。哥

网友C:
看到这标题我连要换的芯片型号都想起来了

网友D:
以前60元一个  现在几天钱一个  老通病了

网友:
其实不然  后来  客户拿回去  用了几天   又拿回来了  我又发现新问题了   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60元一个  现在几天钱一个  老通病了

我  又发现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标题我连要换的芯片型号都想起来了

我又发现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病吧。。。哥

我又发现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跟楼主一样 不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银子

收了  2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D95280芯片就OK

后来 我发现  新问题了  开机芯片  微短   导致35V   芯片  过热  所以  才容易坏   最好是连   EC  一起换掉

网友:
我又发现  新问题   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  有回来了    对照图纸  发现   EC微短导致  35V芯片有点烫  所以  才会坏最好  一起换掉

网友:
...微短能开机。。。也是醉了 。。。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了吧,最好能够图文并茂,发帖子最好图文并茂,这样才有图有真相呢

网友:
通病 捡钱了!!

网友:
过来看看,回复一下

网友:
95280芯片容易坏,通病来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有通病的,不错送钱的机器

网友:
估计是通病吧我也是这样修好了好几台

网友:
95280 现在不贵了 可以多备点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上都是95280坏呢

网友:
这EC好像带程序吧

网友:
D92580这通病换得太多了。90%都是它出问题

网友:
来自: 浙江绍兴
D95280 挂

网友:
修过好多个 最早d95280 40块以一个 还有坏的

网友:
这样的机器现在修的也少了 新机器除了BIOS坏的多 其他问题也都不太好修了

网友:
这个芯片好难买到好的

网友:
好像坏的好多!芯片估计有缺陷!

网友:
为大家鼓掌,谁都知道是通病

网友:
问一下,回帖了都有金币送吗?

网友:
学习了 3V 5V不对是 完全无 还是电压偏差啊

网友:
D95280这个芯片坏的真多,主要在联想E420上。

网友:
d95280 太爱坏了

网友:
这机器是通病啊

网友:
这是通病啊。。。。

网友:
是换个D95280吗?是这个供电芯片吗?~知道的回答我 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正常情况待机没有3V5V

网友:
维修可以,思路明确

网友:
通病 很多了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通病吧 上次修过

网友:
好多 通病 一天读来几个 这样的 机器 就好了

网友:
以前芯片贵时,经常换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 没一点思路

网友:
又是D95280问题 芯片便宜了 还好

网友:
这个芯片大家都有备货的吧

网友:
D95280通病,直接更换

网友:
这系列的机器一般是通病 95280直接换 但是也有网卡小板坏的

网友:
这个芯片也不知道是质量不好还是 设计缺陷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换完待机芯片 开机芯片也短路了吗 还能开机 是不是你没焊好

网友:
这个通病应该都知道啊

网友:
一般是通病 95280直接换

网友:
都是通病了都

网友:
95280芯片,换过好多了

网友:
这个麻烦详细些,看着好像再说通病吗

网友:
D95280,以前芯片贵,现在便宜了

网友:
95280容易坏通病了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

网友:
3V5V芯片95280芯片容易坏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爆发期在 15年

网友:
运气正好啊

网友:
最近修的不顺

网友:
这个芯片很贵的,通病呀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可是我不会

网友:
这款机子南桥比较容易坏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是通病,坏了不会触发

网友:
通病就用绝杀

网友:
   捡钱的故障

网友:
你这个都属于正常的问题,就按照正常的维修思路修就行,

网友:
看来是EC坏导致的

网友:
D95280 换了很多了 备了好多在元件盒里

网友:
不用换ec吧   这个机器一般都会返修  换完第二个肯定就不会返修了

网友:
95280芯片!又是赚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