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六重启刮骨疗伤

楼主(2017-04-27):
机型苹果6   故障
开机反复重启

作案工具    11号刀片

测量硬盘旁码片右侧一个电阻阻值700多,CPU虚焊了

用手术刀片在CPU右下角小心刮出两条引线,刮到下层漏出焊点时要特别注意慢点刮

露出引线时用漆包线飞线到背面电阻上,测量阻值400多。开机正常

其实开始我也以为很难搞不好刮,还刮坏了一块板子。幸亏坚持了没有放弃。现在看来也不难。

要特别感谢迅维论坛,在视频区有一篇视频就很详细的把过程拍了下来,我也是一边看一边刮的。大家有空看看

网友:
这个CPU不好弄喔,没分,有分的话必须给你加分

网友A:
厉害厉害,那阻值600多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正常的,是有一块正常的板子来对比着测量的吗?

网友:
楼上的这招很牛X不过一般人弄不了。我们都是取CPU来飞线。

网友:
这U刮得漂亮啊,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那阻值600多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正常的,是有一块正常的板子来对比着测量的吗?

正常组织400多,

网友:
正常400多你是用正常的板子来对比量出来的还是有资料查出来的

网友:
只能给你两个字:牛逼

网友:
这技术 真心佩服 搞得多了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逻辑码片的IIC总线阻值偏大吧

网友:
以加分,老司机。赞👍

网友B:
是这个吗?   为什么开机反复重启  是如何测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东西不错 挺用心啊 有时间来学习学习

网友C:
Cpu都能这么刮,第一次见到这么飞的,佩服啊……好奇楼主是如何知道cpu这个角刮下去不会弄坏内部线路?x光嘛?还有给我们讲讲原理,是如何定位故障点的,不然我等小白看不懂啊,太跳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都能这么刮,第一次见到这么飞的,佩服啊……好奇楼主是如何知道cpu这个角刮下去不会弄坏内部线路?x光 ...

这是小六通病,我也看论坛别人这么干的。至于原理俺也不懂反正就是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   为什么开机反复重启  是如何测到这个问题的?

测量r0317和r0316左端阻值正常400多.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艺高人胆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小六通病,我也看论坛别人这么干的。至于原理俺也不懂反正就是干

不错不错 牛

网友:
楼主技术达到某种高度的时候才敢这样做,俗称艺高人胆大,

网友:
是用放大镜,看这刮,还是用显微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