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CER AZC605-2 一体机

楼主(2017-04-27):
ACER AZC605-2一体机,板号:12072-1 48.3kf05.011。 插电自动开机马上滴报警长叫。淘宝买了BIOS刷,换内存都不行。压桥再开机有显示了,原来桥虚焊了,上BGA加焊OK. 附上U6001 BIOS  ,一个淘宝的,一个原机备份的。

ACER AZC605-2 12072-1.zip

网友:
可以O 捡到大便宜了

网友:
先刷BIOS后干桥,经验维修

网友A:
风枪加热一下,一般都可以了

网友:
按桥容易掉点  还是用风枪加热安全点

网友:
夏天了 AMD的桥就快坏了

网友:
是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加热一下,一般都可以了

虚焊加热不行的,风枪加热可以用不是虚焊,那是芯片问题。

网友:
INTEL ,就一个桥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以后多多交流,谢谢!

网友:
兄弟,板还在你手上吗?想要个256K的BIOS,到处都找不到

网友:
我也想要啊,256K的,不触发

网友:
这个故障楼主捡到了,没有走弯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