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助:华为 CHE1-CL10 开机显示再见就关机

楼主(2017-04-27):
求助:华为 CHE1-CL10 开机显示再见就关机,再开机,还是一样,原来是不能充电的,换了个充电口,充了电就这样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之前是完好的吗。

网友:
华为有个毛病,电池爱出问题 ,你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A:
换个电池。换个小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换个小板试试

这个型号板子是一体的。

网友:
我之前发布有4X点位图和原理图。你对着图纸查下,应该就是尾插那附近几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
依老夫看  直接换新的   来 我给你打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