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42l05hf

楼主(2017-04-27):
客户反映背景灯亮。无图像。这种现象一般4个地方问题。
1     信号板【主板】。
2     逻辑板
3     屏线
4     液晶屏。
先把各个排线重插一般。没用。测信号板上的屏供电12v。正常。几组色差电压1.2v左右。正常。
拆开。逻辑板铁壳。先测各大一点的电容都没有短路。在测保险FP1。LP2.  都有12v。cp9【升压】有16v
CP12处只有1.8v。  CP9--CP12中间只有QP1.一个N沟道管。4脚也有8v多的高电平。 正常情况CP12处也应该是16v。 这有2种情况。 一个是QP1管没导通。一个是后级有短路。在测一遍没短路。更换QP1.再测CP12有16v。 看屏幕出现LOGO。测试2天。正常。

网友:
图片。型号。逻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