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360T支撑架安装问题

楼主(2017-04-27):
        买的二手的返修台,就是这个支架不知道怎样才能装到架子上去,有用过的帮忙看一下,是不是差什么东东。谢谢。

网友A:
不用安装了,备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安装了,备用的

用两边的勾子就行了?,那ATX的主板中间不是没有支撑了?会不会变形啊,另外还有那个测温线断了,也可以不用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两边的勾子就行了?,那ATX的主板中间不是没有支撑了?会不会变形啊,另外还有那个测温线断了,也可以 ...

支架可以来回移动固定主板,测温线要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0T也   不错不错

收的同行转行的,自己也用得很少,还要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架可以来回移动固定主板,测温线要接上

测温线X宝搜了一下,找到个这个“欧米茄美国OMEGA热电偶K型BGA测温线补偿导线TT-K-30-SLE+黄插头”,这个应该是可以用的吧,这个测温线是放在BGA芯片的上面还是主板和芯片的中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温线X宝搜了一下,找到个这个“欧米茄美国OMEGA热电偶K型BGA测温线补偿导线TT-K-30-SLE+黄插头”,这个 ...

直接去迅维网店问售后,那里有买,原装的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迅维网店问售后,那里有买,原装的好点

没有测温线,我的BGA是不是变土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测温线,我的BGA是不是变土炮了?

等你们用习惯了,测温线不用也行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下面那个有五颗螺丝的风嘴在有些时候(比如大铁盖的显卡)会小了吧,那么换风嘴的话又没有支撑的螺丝了,靠两边固定的话肯定板子要下塌的啊。这种情况是不是要上支撑架了呢,但是那两根架子要怎样才能装上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