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請問大家,WD1600AAJS硬盤電路板燒燬

楼主(2017-04-27):
客戶送修要救資料的WD1600AAJS硬盤電路板燒燬,看起來板子是無法維修了,請問如果用好的板子,換上壞板子的88I6745-TFJ1(這顆應該是BIOS吧),這樣救回資料的機會大嗎?

网友:
那个是主控 。ROM也在里面,如果没有ROM可以用固件生成ROM。。

网友(2017-05-29):
换个板子 在刷个程序 原理应该是这样吧 但是没有实验过,我有几个台式硬盘是这样的 换了 板子一样不认盘

网友:
找板子,配血型! 不容易

网友:
这个板的BIOS 在主控里。要数据可以做

网友:
搞定没有 没有搞定我们这可以恢复这种

网友(2017-07-10):
专业的,这都不是事。。。主要就是ROM 刷过去就行。。。

网友:
没有做过这样的盘 如果好了 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要匹配ROM

网友(2017-08-10):
换板可以试一下,找相同的更换。。。。。

网友:
要有BIOS的 才可以 也可以生成 要有工具

网友:
楼主弄好没有,换板子可不可以用。。。。

网友:
没有很重要的数据的话,意义不大,

网友:
希望盘体没烧吧

网友:
换个板子 在刷个程序 原理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可以用一样的备件盘启动,停电机再换回故障盘。读出固件之后生成rom回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