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兄弟MFC-J430W一体机的喷头这样清洗可以吗?

楼主(2017-04-27):
我拆到这里了,后面的拆不出来了

有谁指点一下,原故障是喷头堵住了,电脑自带的清洗程序没用,洗了很多次也不行,所以得拆出来清洗了

网友A:
我是放到80度的热水里面让他自已清洗的。
不知是否有效,还得明天来验证一下

网友B:
可以进入维修模式下强力清洗

网友:
还能这样拆,不知道装回去还能不能用。。  我都是用温水泡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入维修模式下强力清洗

请教这款机器如何进入维修模式?

网友:
后来用这个皮老虎吹气,才可以清洗干净,洗后放到烤箱烤了一晚上,装上OK了

网友:
按我这个图上这样的操作,清洗好后可以正常打印了,

但是又犯了一个错误,导致喷头直烧到了,闻到了一股糊味……
因为管子里面有空气,所以把连供的墨水抬得很高,导致黑墨水从喷头漫出来了, 引起短路,

网友:
我每次用酒精炮会儿,再用风枪,风干,也可以用20ml注射器利用空气压力原理清洗即可!

网友:
兄弟的拆装麻烦,然后喷头清洗好的几率也比较低,没机修的时候会搞搞,机器多的时候一般不搞兄弟喷墨的

网友:
还是直接换吧,估计洗好了,用不了多久又会犯毛病的

网友:
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是如何拆下来的,吸墨泵,

网友C:
这种清晰基本报废了吧

网友:
装回去同意出问题哦。你要当心了

网友:
用开水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清晰基本报废了吧

没有,正常使用的
不过肯定要烘烤干的, 有水肯定得废了

网友:
一个字“泡”,有个头泡了半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放到80度的热水里面让他自已清洗的。
不知是否有效,还得明天来验证一下

需要专业的超声波设备清洗的!估计喷头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