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小白。。IPHONE 6 无背光和显示

楼主(2017-04-27):
接到一台IPHONE 6。。 加电无漏电。。 开机正常跳变。。
没有背光没有显示。。
测量J2019 上一排对地阻值都正常,除了第一脚 PP_LCM_BL_CAT2_CONN 对地了。。。我就把相连的C2019 和FL2026 都拆了。。 连J2019也拆了。。 直接测J2019底脚。。 还是对地的。。 这一条电路。。 都拆成这样。为什么 还对地呢?哪里的问题呢?

还有第二脚 PP_LCM_BL_ANODE_CONN 无阻值 估计是哪里断了吧。。 先没管。。 就是第一脚对地,不明白了。。 请教大师

网友A:
是板层短路了吗?用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对着图纸走一下试试!可能是层板断了

网友B:
螺丝孔看看上错螺丝没有

网友:
烧鸡大法看能少出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板层短路了吗?用烧鸡大法试试?

板层短路? 不明白。。    这条就连了一个电容和电感。。  还有个测试点。。。  原件也就几个都去掉了。。 烧能烧的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板层短路? 不明白。。    这条就连了一个电容和电感。。  还有个测试点。。。  原件也就几个都去掉了。 ...

PCB板很有多层的 有的内部断线或者短路  只有烧看看哪里发烫 然后附近确定不是元件发烫那就是板层发烫 那就要挖板或者搬板了

网友D:
与U1502芯片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与U1502芯片相连的。

  我也本来想是电感另外一头连接的U1502  问题。。 我也把这个拆了。。测量U1502 D2还是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CB板很有多层的 有的内部断线或者短路  只有烧看看哪里发烫 然后附近确定不是元件发烫那就是板层发烫 那 ...

那烧的话 正极连J2019 1脚 还是C2019呢?  还有是不是要从显示座1脚挖板层走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烧的话 正极连J2019 1脚 还是C2019呢?  还有是不是要从显示座1脚挖板层走线?

拆掉电感两端都短路吗?如果有一端不短的话  飞线过去U1502

网友:
如果是板层问题。把这条线路的点挑掉。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掉电感两端都短路吗?如果有一端不短的话  飞线过去U1502

拆掉电感 跟U1502的相连的那头不短路,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掉电感 跟U1502的相连的那头不短路,1

就飞线过去吧,把U1502芯片那个点挖掉也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烧的话 正极连J2019 1脚 还是C2019呢?  还有是不是要从显示座1脚挖板层走线?

可以学楼下说的 飞线  不要那个焊点了 直接打绿油在焊点上 然后座子焊上去  飞线解决比较简单

网友:
看不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飞线过去吧,把U1502芯片那个点挖掉也不要了。

大师。。 哪里飞过来啊?   飞到J2019 1脚吗?

网友:
如果有一端不短的话 飞线过去U1502

网友:
对于短路直接烧机就好啦。

网友E:
是不是U1502芯片短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电感 跟U1502的相连的那头不短路,1

一头不短那就把短的一头引脚拆了,用铜线打个圈圈先把座子焊上飞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师。。 哪里飞过来啊?   飞到J2019 1脚吗?

拆掉座子引脚飞线到电感不短路的一端就可以啦,你不是说电感一端到U1502不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掉座子引脚飞线到电感不短路的一端就可以啦,你不是说电感一端到U1502不短路吗

我是真新手小白。理论部分。想不明白。。 我拆掉了U1502   如果板子正常的话拆掉U1502,U1502的D2脚是有对地阻值还是会短路。。  拆掉电感,一端不短路,但是也是1。。   拆掉芯片U1502 会不会使电感变1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U1502芯片短路啦。

不懂。。 芯片拿掉后。。 测板子U1502脚 D2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 芯片拿掉后。。 测板子U1502脚 D2短路的。。

看线路相连的元件。

网友:
可以使用烧机发试试

网友:
NB  我啥时也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孔看看上错螺丝没有

同感,这条线路上没有什么元件,很干净,从楼主的测试结果也基本可以确认是U1502到电感这段布线短路了;同时又有另外一根断线的情况,非常怀疑是螺丝打断了线,如果真的是螺丝打断了,可能不止这两路线有问题。建议楼主如果有显微镜的话看一看螺丝孔内的板层有没有磨损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板层短路了吗?用烧鸡大法试试?

板层间短路会不会越烧越严重?如果要用也是小电流吧,找到发烫的地方,如果电流过大,把板层烧个洞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