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加返修苹果A1286 820-2850-A暗屏

楼主(2017-04-27):
客户描述此机在一家店修过,上家换过显卡和桥,故障为看上去象不显,实为暗屏,其间有修好过,但不久就又故障重现,机器为苹果A1286 820-2850-A,修得客户没有信心了,所以来我这里了,呵呵看到故障后,心中暗喜,应该能根除故障,报价拆机,先打升压,发现只20V,7个去屏的电阻都没有波形,只有在开机时升压芯片数据总线有一个很短暂的波形闪过,呵呵,心里有底了,以前修过这种问题,论坛也有人说高压升不起来,如何难修,我的经验就是BIOS参数有问题,刷刷更健康,刷完后开机,预想的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看到上家把显卡和桥换都换了,心里想,这苹果都烂了。修机经验主义真的很害人。这么好的机子,板子都大修了,也许已经不太值钱了。

网友:
这经验挺好

网友A:
附上个BIOS吧,下次碰到也可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个BIOS吧,下次碰到也可以秒了

这个HM55架构的,没有ME,BIOS好象没有问题应该都能用,备份的也可以。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B:
是的,二修机,遇到水货师傅,真很烦,一拿来别的哪都没动,就是这焊那焊,我上次遇到一个二修机也是,明显的供电没出,他丫的把显卡焊短路,真服了那人了,供电都不出,上电才0.3就知道显卡?这是焊的哪门子显卡呢?

网友C:
秒杀的节奏

网友:
厉害 谢谢楼主乐于分享经验

网友:
维修队伍中,二把刀很多,也是这行难做的原因,初级水平就靠通病和显卡,桥这些混了: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秒杀的节奏

感谢支持,只能说故障判定正确,基本功还行: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二修机,遇到水货师傅,真很烦,一拿来别的哪都没动,就是这焊那焊,我上次遇到一个二修机也是,明显 ...

说明上家理论不到位:daxiao:

网友:
小弟 路过学习一下   呵呵

网友:
BIOS参数有问题会引起暗屏,好经验,加分

网友:
学习了,经验先如软后硬

网友D:
如果要是有图片就更好了。下次发贴,请带图,这样给满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是有图片就更好了。下次发贴,请带图,这样给满分。

韩总我的发贴水平就只这么高啊,编帖子太花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韩总我的发贴水平就只这么高啊,编帖子太花时间。

没时间,整个亮机图也行呀。
看帖子的人给你加分,又没什么伤害。

网友:
会用波波的大神啊 教教我

网友:
修成这样了 你修好后就怕不稳定啊

网友:
好经验 高手都寂寞

网友:
谢谢楼主乐于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