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一台二修无声音X550CC REV 2.0

楼主(2017-04-27):
同行送修。机器无声音。自己装了个系统没认到声卡。没说二修的。拆开就没啥心情了。

兄弟们。分来点。越来越难赚分了。互相伤害的来吧

网友:
为啥我上传不了BIOS呢。谁知道呢。红色圈圈里就是断线的地方。应该是是断非断的状态。不然阻值也不会有的

网友:
那个位置是声卡复位吗

网友A:
有的时候很多机器修不好 可以再次仔细的目测整个主板细节 重点维修腐蚀 进水点

网友:
很多机器声音问题搞这里搞哪里到后面大多都是断线

网友:
是的。正好是声卡复位的。断点的左边有3V电压。右边有3.3V电压。要是没看到这个点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很多机器修不好 可以再次仔细的目测整个主板细节 重点维修腐蚀 进水点

这机器没看到进水的地方。毕竟是二修的。有水上家也应该是处理完了。而且这个点正好是在LED灯中间,容易误解成灯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