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色环电阻阻值多大?

楼主(2017-04-27):
如下图,求大神解答

网友:
是不是20.9Ω?

网友:
第三环是白色的应该就是20.9 同意

网友:
百度色环电阻计算器

网友:
应该是0.2欧姆

网友A:
楼主正解,是0.2Ω的。

网友B:
图看不太清,第三个环要是银色的话,那就是0.2欧。20、9欧的也许有,但是很少见吧。

网友:
下载一个色环电阻计算器就行了

网友:
是0.2欧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正解,是0.2Ω的。

老师   下午发了只贴  某人给加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   下午发了只贴  某人给加分呢

链接在哪里我去看看。

网友:
是0.2欧姆电阻。

网友:
应该是2欧姆的精密电阻,允许误差为正负0.5%:kaixin:

网友:
这种颜色的一般阻值比较小,0.2可能性较大

网友:
没错0.2欧姆

网友:
觉得也是0.2

网友:
手机上有个electrodroid的软件,算起来很方便

网友:
这怎么看着有点像色环电感呢

网友: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金                 银                  以前搞家电修理的基出                                         0   1  2  3  4   5  6  7   8  9   乘0.1正负5%   乘0.01正负10%

网友:
20.9的可以算出来,0.2的怎么算的,搞不懂了,我是红黑白金绿

网友:
如果楼主还不确定它的阻值的话,其实还可以根据这电阻在电路中具体的位置、作用来判断一下,一般采样、作保险用的电阻阻值都比较小的

网友:
是20.9欧,请参考

网友:
电源场管接地的电阻吧  0.2欧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开关管电流负反馈的电阻?接在S脚后到地的?如果是,阻值只能是0.2欧,绝对不是20欧的

网友:
0。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看不太清,第三个环要是银色的话,那就是0.2欧。20、9欧的也许有,但是很少见吧。

赞同,第三个环要是银色的话,那就是0.2欧。20、9欧

网友:
是0.2欧姆  可以下个色环电阻计算器试试

网友:
算一下就知道是0.2Ω的

网友:
有计算器计算啊,但是颜色要对哟。

网友:
0.2欧姆,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一 下 应该是有计算器的算一下

网友:
0.2  老是显示器 电源板上比较常见

网友:
红色的话就是0.2欧姆 ,棕色0.1欧姆

网友:
下个计算器,算算,然后测量下看看跟计算出来的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