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维修 花时间 有想法地解决问题

楼主(2017-04-27):
联想A600一看长的就不好看  修着都没有劲 不说其它了 故障是快进系统的时间直接掉电   重新启动 一直反复 直接进论坛搜索  类似的故障 还真有  但解决方法  不同     遇到问题首先是解决通病   一顿搞啊   换CPU滤波电容 清理风扇  拆网卡 刷BIOS 能搞的都搞了  都不行  手头没有其它配件      就没有管了 直接扔一边了   过了几天   客户催了 又拿出来研究  既然能开机  到快进系统掉电   除了散热 缺电压    还有其它吗  如果显卡问题 进安全模式应该可以  还是先不要先做大手术吧   干个显卡试试  还是一样  唉  这个机器主板拆不好拆  实在没有办法了 又去论坛看看了 有换风扇的 我没有换  想了想   CPU风扇和显卡风扇一样的 调换一下会怎么样呢 万一行了呢   奇迹出现了   居然能进系统了  估计要换个风扇会更好 先给客户才说吧     到此问题解决了   看来还是散热问题   有疑问了   这款机器风扇出问题  为什么不报错呢 顺便上点图

网友:
一体机的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A:
我想 这板子应该不贵吧 何必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 这板子应该不贵吧 何必呢?

有点贵  价格 260元

网友:
楼主说的是温度散热问题 估计换板子也是这样的故障 调换的话另一边的温度咋搞

网友:
一体机的扇热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 这板子应该不贵吧 何必呢?

问题是。。板子买回来 还是掉电。。。散热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板子买回来 还是掉电。。。散热有问题

板子上面不带扇热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贵  价格 260元

那就不修了  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