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4P

楼主(2017-04-27):
LA-9104P不过隔离保护,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打公共点阻值,一般喜欢坏电容,祝你好运

网友:
有图纸了,不过隔保应该很清楚了,一步步查呗,自己多分析下图纸,看下坛友是怎么分析的下次自己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公共点阻值,一般喜欢坏电容,祝你好运

公共点不短路,进水机,ACOFF整不明白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

网友:
acoff 这个电压是ec发出的  在公共点之后  没公共点电压时是低电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