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4-27):
小白第一次发维修贴,以前都是发求助贴的呵呵。今天天接到一台联想300一体机,故障是不开机。接到后接上电流表还没按开关键电流就上到了5A,很明显短路了,开拆.........主板拆下后打了下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只有10明显不正常,看了下主板没有明显的烧伤,就开始从电源接口用表笔一路跑找了半天没找到是哪里短路,然后从论坛下了份图纸看了下以怀疑有可能是19V进来后的PD3的二极管有问题就拆下来测了下二极管是好的没问题,在测主板还是短路。有点懵了不知从哪下手了,小白嘛有点懵是正常的呵呵........想着在接电流表看下能不能用手摸下是哪短路了,手刚放到C58.C59那里.老同志都懂的,那叫一个烫只差没跳起来。在打开图纸看了下19V的供电还送到这里来了的,拆下了PQ15看下是前面短路引起的还是后面短路引起的,拆下后用表测是前面电路短路,而前面只经过4个电容两个大的两个小的怀疑大电容坏的可能要大些拆下后在测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五百左右正常了,在到料板上拆了两个换上在装上PQ15后装上主板后正常开机。图纸附上。修好后看了下图纸这路好像是产生3V的待机电压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通病了,这种大短的机子,一年联想售后要给我很多台修,基本都是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这种大短的机子,一年联想售后要给我很多台修,基本都是秒杀

呵呵,以前修都是在网上查通病,这台是自己独立修好的还是瞒有成就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以前修都是在网上查通病,这台是自己独立修好的还是瞒有成就感的

大短的机子其实很好修了,以后有经验就知道了,一般遇到大短的我都是秒杀的,特别是联想的小电容特别容易出问题,我今天又秒了三台联想Y470大短

网友C:
看大家都还挺牛逼的    我都干维修许多年了还是狗屁不懂的 也不知道是自己奔还是维修真的是那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大家都还挺牛逼的    我都干维修许多年了还是狗屁不懂的 也不知道是自己奔还是维修真的是那么困难...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呵呵

网友:
基本都是秒杀,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大家都还挺牛逼的    我都干维修许多年了还是狗屁不懂的 也不知道是自己奔还是维修真的是那么困难...

迅维出的书不错的可以买的看下很适合我们这种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的机子其实很好修了,以后有经验就知道了,一般遇到大短的我都是秒杀的,特别是联想的小电容特别容易 ...

哥哥在哪发财有这么多电脑修哦

网友:
这种问题 送钱来的哟

网友D:
直接使用烧机法还快一些,这个机器是通病了,多关注迅维网就会知道很多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使用烧机法还快一些,这个机器是通病了,多关注迅维网就会知道很多通病

嗯嗯是的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但自己能独立修好虽然时间用的久但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经验上的积累。老是看通病,总是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楼主 这是送咪咪的机器

网友:
哪里烫手那里下手

网友:
通病好修 送钱的机器 !!!

网友:
给你给你一双慧眼吧就不会被烫着手了  大短 用眼看就能 干掉 一大半

网友:
遇见2个本 也都是大短路 电容问题 换好后都不充电了 电池也能认到 就是不充电 换完充电芯片也不行

网友:
跳过保护隔离 烧机大法。。

网友:
大短机器限流后在去摸。。

网友: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网友:
修好了吧 哈哈

网友:
修大短很少用到看图纸,基本都是很简单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思路清楚

网友:
大短的机器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
别问我为什么这样回复

网友:
哈哈 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大短路 好修 有一次碰到主板大短路 直接郁闷了 电压调到2v电流就达到5a 3a烧5分钟 没发现烫的地方 只是主板角落没零件处有微热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修好几个了

网友:
大短路最好维修

网友:
大短找故障点简单些,怕的就是小电容漏电。

网友:
烫烫手 就拿钱

网友:
短路的就大部分都是赚钱机器

网友:
确实是通病 之前修到过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 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前几天一台没搞定

网友:
这种电容直接拆掉就可以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的也多,本人遇到过几台刷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 VIN 的电容洗白了吧。。通电大短

网友:
用烧机法,修短路很简单

网友:
这种现象好修,我这里有一片显卡12伏对短路,怎么烧也没有发热的电容,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通病了,这种大短一般都比较好修,其实仔细观察的话 是可以看到电容是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送钱钱的哦

网友:
这个是主板短路,通病,

网友:
修大短路,限流,先摸,后烧鸡,95%的都秒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一般是主供电短路

网友:
短路不少后继东西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判断正确 没目的的维修没个十天半个月肯定修不好

网友:
送钱来的,过来赚金币

网友:
现在修联想的笔记本和一体机 说白了就是送钱的节奏 MD 一般都是秒杀的多数 大短路 其实高手不会告诉你 其实看电容都是看的出来 联想的机器 那个大短路的电容 一般都断线了 和很黄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个管子 一个电容坏

网友:
大短的机器最喜欢了,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学习学习~
:lol

网友(2017-05-27):
苹果笔记本屏幕总成回收吗

网友:
据说这种通病 不少

网友:
大段 可以用烧机吧?

网友:
大短路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这机器很多都是大电容短路

网友:
学习了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感觉大短 是最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