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尴尬维修

楼主(2017-04-27):
好长时间没来了,大家估计都把我忘了,还有一个小时下班,没事做发个对我意义深重的维修贴吧,也算是从这里起飞吧...

机型HP6535S,故障不触发

通电待机0.089V,拆开看发现公共点3、5V线性有输出,3V、5V PWM无输出
查图发现,3、5V PWM开启来自EC124脚KBC_PWR_ON
下图为KBC_PWR_ON从EC输出给待机芯片

下图为KBC_PWR_ON进入待机芯片作为3、5V PWM开启

心里想可能是3、5V PWM输出了一个,另一个没输出导致芯片保护,万用表测得3、5V都没有的,正好想起了老板扔在墙角吃灰的示波器,看了下他们的探头,不觉摇了摇头
他们的探头怎么没有接地线呢,还好我自己带过来一个有接地线的探头,接上电发现还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嘛,一顿噼里啪啦调试完毕开始抓波,由于只有一个能用的探头,分两次打了3、5V PWM波,3V没输出

5V是这样的,这里一格是5V:

看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吧,5V没输出是因为3V没输出芯片保护导致的,打值发现3V PWM短路,断开隔离点发现前面正常了,后级短路大家肯定以为这就修好了,别急,这只是个开始...

其实大师们都知道,待机偏高一是后级短路,二是转换电压提前开启了,一般会直接打值解决问题,我这里反而把问题处理复杂了
由于正式修本本不到一个月(焊芯片可有好几个月了)维修经验不够充足,我摸到待机芯片有温度还把待机芯片换了(一般待机有温度可能是后级需求太大导致),由于风墙风速调节是坏的,怕温度太高吹死芯片,吹了5分钟还没吹动芯片,问旁边的大师,他说温度调高点,估计温度高了有100度的样子,芯片吹了十秒左右就顺利拿下来,往上吹得时候舍不得好芯片被吹死温度又调了回来,结果带掉了3个焊盘,不过现在只要工具顺手,除了BGA的搞起来有难度其他芯片都是顺手上去的那种节奏了,而且就算焊盘掉了不也能补上去嘛,所以就一点也不着急了,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搞掉焊盘就发愁的心情了,看了看图纸发现三个都是空脚,其实也猜到了,因为现在手工不比以前了,能掉的几乎都是空的。所以说手工一定要好,那样就搞什么都有信心敢放开搞了,提升起来也会很快很快

好了又扯远了,3VPWM后级短,上3V  1A烧后级,EC发烫,果断换掉,打值发现正常了,隔离点连起来,发现PWM3、5V依旧不输出,打波还是5V出来掉,3V没输出,待机和EC都是刚换的,并且我很有信心是好的。好吧,看来得再精确点的差了,来看看3V PWM电路,打波所得信息如下:

没错,管子死了,这个管子我找了60片左右料板没找见,最后在一个较为保密的盒子找到同样的板子拆过来的

通电发现电流瞬间上去,开机OKOKOK,、。测机正常,但是维修才刚刚开始,擦下班了,一个小时不够用

接着来:

第二天大爷拿着适配器过来让我试试,我插上去发现键盘上面飘着什么东西,开始以为是什么毛之类的,再次插入还是有毛飘,哦,原来是白烟,并且有糊了的味道
,测得适配器输出34V,维修开始了...........

拆开发现3V管糊了,吹下来都碎了,焊盘差一点就是坑了,处理好发现3、5V又不输出了,测得波还是5V掉,3V没有

并且EC发烫,待机芯片发烫(这里我明白了,一般待机烫都是因为后级需求太大并不是待机芯片坏了,再次长记性),待机芯片换掉还是发烫(前面说道待机有温度这里是发烫,因为前面只是EC需求大点,现在后面好多芯片都有很大需求所以是发烫了,这个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打值短路,断开后级前级正常,后级EC拆掉还不正常,烧后级,发现南桥烫,不用说,定桥,AMD的南桥

回来后换桥,用的这里设置的固定温度,无人值守回植,回植后打值发现正常,上电待机0.5V,严重有问题啊,但是居然能开机,XX

好吧,摸摸看,咦,有温度,反过来摸,我擦,好爽.............
没错是网卡,干掉换一个,这个网卡是类似于EC那种的,
但是有肚皮

高温吹上去,待机时正常了,不触发了,测的开关没电压了

和网卡6脚PCIE_WAKE#通过一个MOS连接,这个MOS只要有5V PWM就会开启,打值果然网卡死了

这芯片真脆弱,在搞一个上去,不短了,待机正常,正常触发OK顺利开机,测试网卡接口好用

来说下为什么3V后级正常网卡还会烫吧,看图

说明插入适配器时好几路网卡供电+V3_LAN已经过去了

其实机器已经修好了,很多人不会再去看原因了,但是我觉得学习阶段,多查查让自己修的明白,心中有数,这样修完机器心里更舒服点

好不容易开贴,再来点别的记录,昨天搞了一个外星人不充电的,电池可开机,适配器可开机,电池不充电,拿来让我搞,其实这种情况很纠结,让他直接换电池又怕电池订回来不是电池问题就麻烦了,算了,就当复习充电电路了,也是一个机会,这个电池3条线连接至EC。两条是交换数据的,各通过两个100Ω连接EC测得正常,一条是温度检测,1K进EC也正常,最后测得电池温度检测脚为3V待机上拉,插入电池瞬间被拉成2V,得出电池坏。这个机器让我对充电电路的维修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没注意机型就不单独开贴了

同天,一个HP某型号机器暗屏,换屏依旧,想换屏线又尴尬了,万一订回来不是屏线呢,测吧,也是个机会啊,拆机检测屏接口电路,
发现屏背光开启无电压,打值发现短路,取下屏线打值OK,确定屏线坏,哈哈,顺带的屏电路又给突击了一下

15年11月学习,16年年初到现在才找到一个真正修本本的地方,要不断努力,不断进步啊

这个帖子包含了示波器修PWM电路,充电电路,屏电路三大电路,。我感觉到了有示波器没有修不好的PWM,很开心,我终于入门了,我宣布这个波波器是我专用的了。感谢这里的大师傅
让我感到1月顶半年的成长速度,感谢大家.............................

网友A:
加油吧,少年,你会成大神滴

网友:
哦,需要说一下的是,外星人不充电那个,因为当时查到充电的开启信号由EC发出给充电芯片的信号是低电平,理解为EC检测到电池状态不对,顺而查到接口,发现电压拉低
还有6535S那个,开机后发现认不到硬盘,又突击了硬盘接口,发现桥旁边耦合电容失踪了两个,补上去就OK了,然后接入电池发现电流表瞬间5A,然后再接上又出现识别不到电池,说明他原来的适配器是被电池搞坏的,也找到了这个电脑问题出现的真正元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吧,少年,你会成大神滴

么么哒,谢谢捧场

网友B:
骚年,在哪里修鸡啊

网友C:
修机不易,发帖更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骚年,在哪里修鸡啊

江苏这里,刚过来没几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江苏这里,刚过来没几天

加油,江浙沪一带工资还不错,蛮好的,你若稳定下来,保底收入年薪六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油,江浙沪一带工资还不错,蛮好的,你若稳定下来,保底收入年薪六万吧

借吉言,期待1年之后吧,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太厉害了

哈哈,白的不够彻底而已

网友F:
大师 大师   很厉害

网友G:
就你这打字的数量就可以鼓励一下,加油吧

网友H:
有机子修,就会有进步,赞

网友I: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 大师   很厉害

哈哈,见笑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你这打字的数量就可以鼓励一下,加油吧

谢谢鼓励,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机子修,就会有进步,赞

恩恩,是的,有机子修提升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支持,非常感谢

网友:
这帖子写的好!

网友:
学习了,谢谢经验的分享。。

网友J:
厉害,还是要细心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还是要细心才好啊

哈哈,是要用心啊,好多小问题都是细节

网友:
刚开始都不容易,,

网友K:
技术不错,加分了

网友L:
入门了就好.....后续继续加油才行......修的还是不错,修机就是要耐心......

网友:
楼主爽歪歪啊

网友M:
好帖   维修不容易    发帖 跟  不容易   佳佳分  应该的

网友:
已经加分了

网友:
谢关注,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最后测得电池温度检测脚为3V待机上拉,插入电池瞬间被拉成2V,得出电池坏”,请教大师,你这是怎么断定是 ...

谢指出,此处电池接入给EC的电压2V应该是没什么的大问题的,当时没有电池没换,同行的让他去换电池试了,几天了他也没回来。那么如果电池给EC的是正常的,EC没有开启信号给充电芯片说明BIOS或EC问题,大师这样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修得不错

饿呢,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术不错,加分了

谢谢谢谢,给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入门了就好.....后续继续加油才行......修的还是不错,修机就是要耐心......

谢谢大师支持,我会加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不易,发帖更不易,感谢分享

感谢支持,有时间会发更多的

网友:
感谢支持,我会加油的

网友:
楼主一点都不爽,今天手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帖   维修不容易    发帖 跟  不容易   佳佳分  应该的

谢谢加分支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感谢加分,最近很缺分啊

网友:
感谢加分,以后有好东西会多出来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指出,此处电池接入给EC的电压2V应该是没什么的大问题的,当时没有电池没换,同行的让他去换电池试了, ...

大师给更正下我说的对不对?木问题就去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后测得电池温度检测脚为3V待机上拉,插入电池瞬间被拉成2V,得出电池坏”,请教大师,你这是怎么断定是 ...

大师给更正下我说的对不对?木问题就去改了

网友:
这年头  这便宜的机器都直接换板子了  维修这么累 !

网友:
本来也想修的  可是现在变懒了

网友:
维修有时候不能老盯在一条线上!!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比较折腾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