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e50 i3拆配件 显卡坏 不想修

楼主(2017-04-27):
联想e40 e50  i3拆配件 显卡坏 不想修

网友:
全套配件  要的 问价

网友:
这机器显卡是打黑胶的是不是 多少出

网友:
全套多少出

网友:
你们給个价格
我的是联想e50

网友:
价格 你们说 我的是e50的全套  换显卡就可以好  之前客户修好了  用了1个月 又是显卡 再次加焊就短路了

网友A:
E40是尸体  还是主板 还是整机  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是尸体  还是主板 还是整机  价格?

我的是e50  硬盘 内存自用  其它全出  主板换显卡包好

网友:
价格合适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