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显示器不通电 不显维修

楼主(2017-04-27):
     同行送一台显示器 让我维修,测一下不通电 ,拆机,按顺序先测开关按键 有阻值,找个换上去 ,然后装上测试 指示灯亮了但不显示,又要拆机,到这里就测灯管,四个灯管都是好的,拆了板子开始修 ,先测电压,通电后测了5V和12V都正常,然后测可有短路现像,测到一个保险不通 拆了换一个上去 ,对比图 ,装机测试 ,最后装好测机 维修结束。发现每次上传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认证前都没出现过, 提示这个就不能上传。

网友:
标屏 没有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A: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发贴

开关,保险坏!真是捡着!

网友:
为你的运气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和运气都不错...............

网友C:
那是什么保险 是12v去逆变器的保险吗

网友D:
上来就换开关 是不是冲动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保险坏!真是捡着!

感觉这是楼主 水平 很高的结果
思路清晰 切中要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什么保险 是12v去逆变器的保险吗

按也像知道
楼主没说呢
可能是12v 输出部分的 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来就换开关 是不是冲动了些

版主
按觉得 这是楼主的检修习惯
开机不通电 先从开关开始 然后是电源板

网友:
这款机器开关按键容易坏。

网友:
BENQ系列开关坏是通病,你换保险后不补焊升压板会返修的。

网友:
小问题,修的快呀

网友:
居然换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
LCD屏有点老了哦,高压部分供电的保险吧?灯管老化

网友:
加分支持,这种显示器很少修到了,。。

网友:
保险烧了不是要先查短路吗怎么敢直接上电啊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呵呵!楼主的检修思维太超前了,经验老道。。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
这么小的还修啊

网友:
这屏             太老了

网友:
没有啥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