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联想E47A开机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7-04-27):
             有一台联想E47A掉电,一看版号,DAOKL9MB6F1.顿时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因为老师讲过的广达的板子,没有HWPG就会掉电。然后你明白的,因为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查哪个信号引起的,测只有CPU没有供电出来以外,其他电感都有瞬间电压,因为掉电太快了,只能看的个大概,有0.8-1.5V左右的电压,但每个电压都不够其供电电压当时觉得甚是奇怪,也没有管他,就按照老师讲的逐一断开所有PG。(当然3,5V电感是有的,因为这个本子掉电以后还能开机触发,又掉电,这个电压就是待机时就出来的了)

               结果可想而知的,当我把所有的PG都断开的时候,以为就不掉电了,结果是我想多了,还是掉电,后来我把EC的HWPG断开之后,又用一个3.3V上拉这个信号,结果也是不行的,当时就没招了。由于比较忙所以就先放着了。
             晚上没事时候就想这个问题,还有哪些会导致这个故障,后来灵机一动,想到了温控电路,第二天去断开温控,结果就真的不掉电了,这个本本修好走了很多弯路,以此来为自己上了深刻的一课。              为啥我的发不了图片呀,不知道是不是浏览器的事,

网友A:
温控  ?   哇哇哇  这好走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  ?   哇哇哇  这好走运

不是走了弯路了吗,修了好久,呵呵

网友B:
好经验 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C:
温控导致的掉电,,华硕有一款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 再详细点就好了

没怎么写贴子,文采不好,以后慢慢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导致的掉电,,华硕有一款碰到过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广达掉电就查HWPG。

网友:
也不算弯路吧HWPG肯定先考虑的

网友D:
只是断开温控?没换吗?能换还是换上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断开温控?没换吗?能换还是换上好点。

因为给老板修机器,所以他觉得时间太久了,就没有在装回去了,改了个风扇常转,搞定的

网友:
哪个是温控芯片呢、

网友:
温控出问题!掉电这么快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