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越用越卡,卸掉所有软件还是卡!解决方法。

楼主(2017-04-27):
      我的华为荣耀6PLUS手机用了两年之后,感觉比以前卡多了,无论运行内存还是存储内存都剩很多,为啥还是那么卡,我把有所软件都卸了,还是卡,晕。终极方法:双清 或刷机,最简单方法双清就行,亲测实用,双清之后就跟刚买的手机时一样快了。      双清又是什么呢?双清就是爽wipe,很多情况下不要双wipe再刷机,这样可以避免刷机带来的不好的问题。双wipe的方法就是要进入工程模式,就是要进入recovery,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安卓智能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的方法都是同事按住音量上键+开关机键,直至手机屏幕显示绿色机器人是放开按键,就可以键入工程模式了,但是具体型号的手机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不同,比如三星的,要同时按住音量上键+开关机键+HOME键,而国产的酷派和oppo手机进入方法是同时按住音量上下键+开关机键,具体的型号只能具体分析了。

1、首先要关机,同时按住音量上键+开关机键进入recovery模式。
2、 用音量上下键选择wipe  data/factry  reset这项,再按开关键执行这个命令
3、 用开关机键执行上面的命令之后再用音量上下键选择Yes--delete  all  user  data,再用开关机键执行命令。
4、 第一项wipe完成之后,同样按照以上的方法对第二项wipe(wipe  cache  partition)进行双清,wipe  data/factry  reset和wipe  cache  partition执行完成之后(既是双清)

网友:
运行在4g以上的手机基本上都不会卡的

网友:
垃圾手机当然会卡

网友A:
最好笑的就是一群人用着千元机  老是嗷嗷叫 安卓卡死了 苹果多么多么流畅。。。。简直无理取闹

网友:
不要数据就可以双清了

网友:
一般都是双清,这样比较方便,安卓手机不管运存多大都会卡的

网友:
看来可以试试我的小米了

网友:
重新刷机一次就跟新的一样了啊~~

网友:
为什么苹果手机用久了,也不会感觉怎么卡啊?

网友:
双清 会导致资料丢失,建议提前备份资料,这个要备注一下,免得 新手参考 你的帖子 把资料搞丢了 来找你,哈哈

网友:
安卓机是越刷越卡的,刷完开始一段时间速度还可以。建议你少刷机。

网友:
内存太小,再怎么折腾都没用

网友:
路过,顺便帮顶一下。

网友:
搞个好点啊,用起来也安逸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卡是正常的撒

网友:
经验丰富,为你点赞

网友:
双清之后 用用又会卡的 手机用久了 要得换

网友:
安卓手机都这样,用久了就卡,这样双清后好用多了

网友:
换新的吧。。配置太低的怎么清 都没用。清完。软件装回来还一样。

网友:
一般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安卓的系统就是存在不稳定的

网友(2017-05-27):
很实用我也经常这样做

网友:
在好的手机用久了数据多起来都会卡   并且 并不是没个人都能用上这么好的手机

网友:
换机直接点吧。清完用不了多久又卡了。现在应用发展的太快了。逼着大家换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笑的就是一群人用着千元机  老是嗷嗷叫 安卓卡死了 苹果多么多么流畅。。。。简直无理取闹

同意。苹果系统可能有优势。但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现在苹果6都开始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