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硬盘更换接头

楼主(2017-04-27):
今天上门修了一台电脑他说电脑里面有烟冒出来,检查后发现是硬盘接口烧了,直接叫他更换硬盘,他说要数据我临时接了个线供电烤数据。
硬盘不要了闲着没事就把接头给换了!

网友:
赚了一个好硬盘啊,一百大元又到手了

网友A:
你怎么焊下来 的 用吸锡器 慢慢 吸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焊下来 的 用吸锡器 慢慢 吸的吗

供电口先吸,然后镊子一个个挑起,板上不干净的再吸一遍

网友:
换个板子 分分钟的事。。。

网友:
嗯。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口先吸,然后镊子一个个挑起,板上不干净的再吸一遍

干的不错 挺厉害的 顶

网友:
电源质量差,接硬盘那接头好差的,老是接触不好才会烧成这样的

网友:
焊工不错哦~赞一个。
不过,一般遇到这情况我直接就飞线+5 +12 GND

网友:
直接换电路板,几分钟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口先吸,然后镊子一个个挑起,板上不干净的再吸一遍

这种用热风枪吹会不会更快,同时加热,然后抽出呢

网友:
一般修好需要多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