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被别人判了死刑的DELL 15R-5521笔记本维修过程

楼主(2017-04-27):
                一台被别人判了死刑的DELL 15R-5521笔记本维修过程                       远程听课学员见证以下全部内容
机型:DELL 15R-5521
板号:LA-9101P
芯片组:3代I5板载CPU+HM76+AMD独显
故障现象:刚接到手,没拆机之前是没有待机电流
维修过程:
1、晚上给远程学员讲完理论课,正好手上有几台客户机器要修,随便挑了一台插上电源无待机的DELL机器修,用摄像头给远程学员直播演示维修过程。
2、拆机,在拆机过程中,嘴里还有念叨着:“这机器没待机,不会又是里面烧了一大片,然后被上家修过,拆了一堆元件那种吧!”,因为之前经常遇到这样的事,结果拆着拆着,发现键盘排线没插,打开C壳时,发现电源头的线都没插在主板上,通电怎么可能有待机呢?接着拿出主板,检查外观,发现主板边缘烧了一大坑、而且还有个MOS管被拆了没装、BIOS被干过、隔离点被断开、甚至连读卡器都被拆了,如下图:

3、看到上面这一幕,我还在想:“内存、硬盘会不会被掉包呢?”突然客户(同行)打电话过来询问维修结果,我就给他说了目前看到的情况,并报了风险,另外他还说,这机器在武汉修过,武汉那边修不好,还给这机器判了死刑。目前我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修修看,毕竟那么多远程学员都在看着,包括刚才那个电话,学员都全听到了。
4、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先打各大电感对地值,发现VCCP电感对地值为0,其它电感对地值还算正常。这个VCCP电压去往了桥和CPU,心想:CPU不会挂了吧,直觉判断桥应该是挂了,于是先拆除VCCP的供电上管,接着测量公共点的对地值,没发现短路。既然没有短路,那就通电测测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吧!结果一通电………………公共点还真有19V,我习惯性的测了一下适配器隔离管的G极电压,发现PQ100、PQ101的G极控制电压也是19V!这就不对了!为何G极电压不正常,公共点还有电压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隔离管击穿了,结果实测发现PQ101击穿,当时立即推测:像这种情况,电池隔离管也应该会击穿!结果实测PQ102电池隔离管,果不其然,还真是击穿了。

直接更换两个隔离管,下面是拆下管两个坏隔离管,

平时大家在修机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有时公共点有电压,那只不过是个假公共点而以,这个也许就是上家粗心大意的地方吧。
5、更换完隔离管后,再次通电,公共点电压才算正常,隔离管的G极电压也恢复正常,幸好充电芯片没有问题。接着测量待机供电+3VALW、+5VALW都正常了,于是接上开关,准备按开关开机,结果按开关没有一点反应。按照时序 ,此时应该检查EC的待机条件,结果把EC的待机条件全查完了,最后发现是开关脚没有电压,测量开关脚的对地值,发现短路了,难怪不开机。开关脚信号是直接进EC的,怀疑EC有问题,拆下EC,发现EC底部都已经鼓起来了,这EC是KB9012QF A3内部带程序的,准备更换EC,到论坛下载了一个EC程序,刷上并焊好,结果开关脚电压是恢复正常,但是按开关,EC死活不发出PBTN_OUT#给桥,最后怀疑EC程序有问题,于是让正常听课的远程学员肖班长给我上传一个官网提取的EC程序,刷上后,EC成功发出了PBTN_OUT#,下面是换下的EC:

6、接下来要解决VCCP电感短路故障、板层烧断的故障,板层烧断的刚好是公共点,直接飞线即可,并作好绝缘处理。要解决VCCP短路,还是先拆桥吧,于是上BGA,把桥取下。找了个新的桥换上,VCCP的对地值恢复到了10几,应该算是正常了吧。下面是换好桥的样子:

7、接下来要去看看被上家拆掉的QZ3是个什么管!这是个桥的3V待机电压转换管!

本想在JP2的位置直接连起来的,可在板上一看,JP2的位置原本就没有锡,那还是找个管装起来吧,恢复它原来的电路设计。于是随便找了个N管装上。
8、        此时通电、开机,电流上到0.333A左右,测量全板供电,发现除了VCCPLL、内存供电正常以外,其它电感均无电压。正常,因为前面我把VCCP的上管拆了还没装呢,主要是刚开始这路供电电感短路,没上电之前还不知道这路电源芯片有没有问题,不敢装上管。然而这下可以上电了,那就用示波器测了一下VCCP上管G极波形,发现波形很正常,于是放心的把上管装上,通电、开机!哇!电流瞬间能上到1A多,激动的赶紧装上散热器、内存,再上电,发现电流也就上到1A多不动,明显没跑码的节奏!
9、        于是把矛头指向了BIOS,因为这个BIOS已经被动过,不过这个BIOS芯片应该是随便焊上去的,引脚明显虚焊,重新焊接后,电流一路跳变!看样子应该是亮机了,接上屏线,再开机,果然顺利亮机,接下来就是装机,在装到一半的时候,我习惯性的通电测试了一下,怕装完后不亮机了,结果这么一试,还真试出了问题“装上无线网卡不开机,拆掉无线网卡就能开机”,看来无线网卡是坏的,直接更换了一个,这无线网卡通用,装完后再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各个功能也都正常,如下图:

想找我学习?请往下看:
================================
【迅维网唯一官方培训机构: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苹果三星IPAD维修
实地科目:智能手机、笔记本、主板/显卡、液晶显示器、打印机、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4楼
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27396417
咨询QQ:1727176051     981775188

 会员14896322元2023-9-8 17:53
 会员7574882元2023-5-25 00:17

网友:
老师受我一拜

网友:
船长果然N修机杀手

网友:
在线看直播修机!2个字”精彩“

网友:
黄老师 厉害了拉。。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老师就是牛人啊。

网友:
死刑的救活了,一代医圣。。。

网友A:
我是视频直播见证者,版主如实描述。诚信!!好版主。

网友B:
黄老师,赤裸裸的诱惑!6月15远程课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老师,赤裸裸的诱惑!6月15远程课见

好啊,等着你

网友:
思路清晰 手法老,练华佗在世 啊

网友:
嗯,到时还请黄老师多多关照!

网友:
搞个郑爽头像。

网友:
看来一修的人也就是个三板斧了

网友:
船长的判断能力强大,没有走半点回环路,不愧是我的好恩师。:aiqian:

网友:
又是黄老师远程给我们学员实物修机思路,老师技术刚刚的!

网友:
太牛了技术     加分

网友C:
船长威武 好想去找你学学 实在是走不开没人手

网友:
黄老师 太NB了 说实话 老司机 厉害

网友:
黄老湿的N修秒杀!绝对牛X!

网友:
不愧为黄药师 到病除啊 :aiqian:

网友:
膜拜啊,好清晰的思路,看来要好好学习啊: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视频直播见证者,版主如实描述。诚信!!好版主。
又去看远程视频去了。话说要钱不?
迅维小张
意向远程学习或了解相关科目详情可联系我QQ1727176051,电话0755-27396417
详情

网友:
黄老师言简意赅,讲课很好理解

网友:
厉害 老师果然有两把刷子 加分

网友:
黄老师厉害,一般看到这样的板,都不爱去修它,因为都是啃骨头

网友:
船长开船 就是一个字 ,稳 ~

网友:
船长威武啊,多重故障修的这么顺,判断故障准确,没走一步弯路!膜拜大神

网友:
老司机修机器修机器牛逼。。。

网友:
大神级老司机,由衷的佩服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向船长学习。

网友:
不错,楼主最起码也有十年的维修经验了吧??厉害

网友:
又从地狱救活了一块主板啊

网友:
黄老师,果然厉害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 对新手老手都很大帮助 我们要多学习这种思路

网友:
哪可以看视频呢 像基地接的这种机器可以收费多少呢
迅维小张
配件销售部深圳分部淘宝店:http://szfix.taobao.com/ 这是我们淘宝店的链接你可以看下,意向远程学习或了解相关科目详情可联系我QQ1727176051,电话0755-27396417
详情
cnxqd
想要维修机器方面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维修部QQ2867126052,电话是0755-27391022
详情

网友:
太牛了技术     !

网友:
黄老师写的贴子,通俗易懂,对新手很有帮助,必需加分支持

网友D:
        EC的内部程序你是怎样刷的?EC取下来用转接板刷写的吗,还是在主板飞线刷的,RT809F怎样刷这种内部有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的内部程序你是怎样刷的?EC取下来用转接板刷写的吗,还是在主板飞线刷的,RT809F怎样刷这种内部有程序 ...

用RT809H加上简易座,即可,我上一个帖子中有图片

网友:
远程这待遇真好啊。。。。

网友:
有时看到别人修得一塌糊涂的机器都不想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船长威武 好想去找你学学 实在是走不开没人手

想学习,可以通过远程听课啊,效果很好,而且上课时间是在晚上,不耽误工作的。

网友:
绝对高手。加分了

网友F:
黄老师技术还是相当精湛的  我实地培训完还和黄老师留了合影 哈哈

网友:
老师还是猥琐的样子

网友:
又一次见证啦大神的维修 佩服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 学习学习

网友:
黄老师就是这么牛B啊

网友:
为什么说是判了死刑呢?原因可能是因为要换桥。。。价格报不上去。。。所以干脆不休了

网友:
我要是看到板子烧穿直接换板了

网友:
老司机,修的一手好机,向老师好好学习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我一般碰到这样的就不修了

网友:
船长,太NB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确实NB

网友:
还得 好好学习学习才行 稳当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黄老师修好机器也激动。。。

网友:
船长上课口头禅: 。。。。啊明白了没有

网友G:
我也好想去看看啊
迅维小张
意向报名学习或了解相关科目详情可联系我QQ1727176051,电话0755-27396417
详情
黄鑫船
想看可以报名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好想去看看啊
想看可以报名啊
q3611323
有空看看 技术大师啊
详情

网友:
这才是真师傅,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思路清晰,只有清醒的头脑,过硬的技术,才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H:
想请问EC的程序 官网可以找到?
黄鑫船
在官网提供的BIOS中提取
详情

网友:
以黄大师的功力,可以办厂生产迅维牌笔记本了。

网友:
这个技术没有话说了,理论和经验丰富,修机器就像喝茶那么简单

网友:
大师有起死回生的能力.good

网友I:
船长威武,都想去远程看看黄老师风采.
cnxqd
哈哈,想要了解科目详情可以联系我哈,QQ981775188,电话是0755-27396417
详情
黄鑫船
来吧,详情可咨询我们客服人员,帖子下面有联系方式
详情

网友:
我想知道船长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这技术 我只想说还有谁!~

网友:
有空看看  技术大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船长威武 好想去找你学学 实在是走不开没人手

远程班多少钱?

网友:
黄老师真服了你NB

网友:
捡到钱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黄老师果然厉害,佩服了

网友J:
不愧是老师  厉害了  有缘的话一定把你请出来吃顿饭

网友K:
又返回来看后一遍  大牛啊  ,能搞好 华硕PCH 8系列 没图的不是通病的 刷bios不算的  服你。

网友L:
高手就是高手啊有时间一定的听一下老师的课程

网友:
船长可以开直播当网红了直播修机

网友:
真是牛啊,。一气呵成,

网友:
修成这样 我想问下收多少钱

网友:
应该获得神牛称号

网友:
老师就是牛人

网友:
牛逼了,我的老师

网友:
黄老师真是太有耐心了,换成是我的话可能 早就不修了。

网友:
问题这么多!起死回生了!

网友:
要是经常有这样的远程现场直播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学习,可以通过远程听课啊,效果很好,而且上课时间是在晚上,不耽误工作的。

远程班多少钱 ?多长时间 ?

网友:
与我等小白分享的总是经典

网友:
很好的维修教材,收藏了。坏了这么多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有人愿意修的

网友:
老湿机出手非同寻常

网友M:
你好,老师,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先打各大电感对地值,发现VCCP电感对地值为0,其它电感对地值还算正常。这个VCCP电压去往了桥和CPU。请问下:VCCP电感的图纸中的编号是多少?

网友:
真是高手,膜拜

网友:
老师得帖子每次都发的这么厉害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这技术受我一拜

网友:
黄老湿的秒杀!绝对牛!

网友:
膜拜啊,真厉害、!

网友:
大神之作,不错!

网友:
对楼主的敬仰如淘淘江水,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好,老师,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先打各大电感对地值,发现VCCP电感对地值为0,其它电感对地值还算正常 ...

在电路图中搜VCCP就能查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愧是老师  厉害了  有缘的话一定把你请出来吃顿饭

“有缘”这两个字是重点,先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又返回来看后一遍  大牛啊  ,能搞好 华硕PCH 8系列 没图的不是通病的 刷bios不算的  服你。

华硕有点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就是高手啊有时间一定的听一下老师的课程

随时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上管不安装也可以开机测波形吗?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请问EC的程序 官网可以找到?

在官网提供的BIOS中提取

网友:
引用 网友I:
船长威武,都想去远程看看黄老师风采.

来吧,详情可咨询我们客服人员,帖子下面有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黄老师技术还是相当精湛的  我实地培训完还和黄老师留了合影 哈哈

那你得好好珍藏了

网友:
不错,写那么多,要多点这么敬业就好了

网友:
技术超赞呀

网友:
技术看着这都过瘾。。。。

网友:
具体要学远程什么科目?你可以直接咨询迅维QQ:4006538586、或者电话联系:0755-27396416、27396417

网友:
老师,如果出现假的公共点,后果会是什么?

网友:
大神级别的人物啊

网友:
修的这么辛苦,得收多少钱呢

网友:
你具体学习远程哪个科目?  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咨询QQ: 4006538586 、或者电话联系:0755-61506416、61506417

网友:
不错!发的帖子都是经典!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真的也要报个远程班,当着面修确实好多人做不到